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基于KL27的旋转LED

楼主(2016-02-01):
  首先自己重新设计了PCB,参考网络上多数人使用无线供电的方式,利用变压器原理,给板上芯片供电,但是在加上无线模块之后,压降太厉害,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工作,身边也没有对此比较熟悉的人,教训就是不要再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浪费时间,最终决定换一种方案试一下。如图

反面:中间有两个同心圆,一个接电源,一个接地。电源有马达的轴来供给,为了保证充分接触,选择合适的弹簧套在轴上。为了稍微保持平衡一点,地线也由两个弹簧构成,最好选取软一点的弹簧,不能太硬,不然摩擦会太大。可以想象的到,这样的话旋转起来之后,就不会导致供电有问题了。

正面。排插是留给WIFI模块的,两个595芯片,用来控制16个小灯。

侧视图来一张。

安卓不是很会,现学。在源码的基础上加了自己取字模的功能,更换显示信息。将字模有手机端发送到旋转LED然后存放到Flash,保证数据在掉电后不丢失。接下来试着解决杂声和抖动,完善丰富其他功能。

效果图。

安卓端部分代码: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Params> extends TabActivity implements
                OnClickListener {
        InputStream fin3;
        int numChinese=0;
        int numAscii=0;
        int offChi;
        int i,j,k,l;
        byte[] temp4 = new byte[32];
        int[] temp5 = new int[32];

        int[] temp6 = new int[32];   //最终想要的字模(纵向取模) 同笔记

        int[] hanzi =new int[32*4];  //首先声明4个汉字的空间
//        char[] hanzi =new char[32*4];  //首先声明4个汉字的空间

        byte[] hanBuf2;
        byte[] hanBuf21;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switch (v.getId()) {

                // 启动2个工作线程:发送、接收。!!!??
                case R.id.id_btn_connClose:

                        connectThread();
                        break;

                case R.id.id_btn_send:

                        sendData();
                        break;

                case R.id.id_btn_clear:

                        clearData();
                        break;
                }
        }

                private void sendData() {
                        String contentSend = edtSend.getText().toString(); //取得输入框字符
                        int lenthSend = edtSend.getText().length();        //得到输入字符长度
                        if (printWriter == null || contentSend == null) {

                                if (printWriter == null) {
                                        showInfo("连接失败!");
                                        return;
                                }
                                if (contentSend == null) {
                                        showInfo("内容为空!");
                                        return;
                                }
                        }
                        for(i=0;i<lenthSend;i++)  //遍历左右字符
                        {
                                char ch=contentSend.charAt(i);
                                String str=String.valueOf(ch);
                                try {
                                        byte[] bs = str.getBytes("gb2312");   //得到区位码
                                        if(bs.length<2)    //是英文或者符号
                                        {
                                                numAscii++;
                                                fin3 = getResources().openRawResource(R.raw.ascii);
                                                fin3.skip((bs[0]-32)*16);
                                                fin3.read(temp4, 0, 16);
                                                //64, 32, -96, -96, -96, -64, 0, 0, 6, 9, 8, 8, 8, 15, 8, 0
                                                for(j=0;j<16;j++)
                                                {
                                                        temp5[j]=temp4[j]&0xFF;   //8位无符号
                                                }

                                                for(k=0;k<8;k++)
                                                {
                                                        hanzi[k*2]=temp5[k];
                                                        hanzi[k*2+1]=temp5[k+8];
                                                }

                                                 printWriter.print('A');
                                                printWriter.print((char)(16*3+1));
                                printWriter.print((char)i); //帧号
                                for(l=0;l<16;l++)
                                {
                                        int baiwei=hanzi[l]/100;
                                        printWriter.print(baiwei);

                                        int shiwei=(hanzi[l]%100)/10;
                                        printWriter.print(shiwei);

                                        int gewei=hanzi[l]%10;
                                        printWriter.print(gewei);
                                }
                                printWriter.print('B');
                                                printWriter.flush();
                                Thread.currentThread();
                                                Thread.sleep(1000);//阻断1秒
                                        }
                                        else
                                        {
                                                numChinese++;
                                                int quma=bs[0]&0xff;
                                                int weima=bs[1]&0xff;
                                                offChi = ((quma-176)*94+(weima-161))*32;
                                                fin3 = getResources().openRawResource(R.raw.hzkst2);
                                                fin3.skip(offChi);
                                                fin3.read(temp4, 0, 32);

                                                for(j=0;j<32;j++)
                                                {
                                                        temp5[j]=temp4[j]&0xFF;   //8位无符号
                                                }

                                                for(k=0;k<16;k++)
                                                {
                                                        hanzi[k*2]=temp5[k];
                                                        hanzi[k*2+1]=temp5[k+16];   //最终字模
                                                }
                                                printWriter.print('A');
                                                printWriter.print((char)(32*3+1));
                                printWriter.print((char)i); //帧号
                                for(l=0;l<32;l++)
                                {
                                        int baiwei=hanzi[l]/100;
                                        printWriter.print(baiwei);

                                        int shiwei=(hanzi[l]%100)/10;
                                        printWriter.print(shiwei);

                                        int gewei=hanzi[l]%10;
                                        printWriter.print(gewei);
                                }
                                printWriter.print('B');
                                printWriter.flush();
                                Thread.currentThread();
                                                Thread.sleep(1000);//阻断1秒
                                        }

                                } catch (Exception e) {
                                        showInfo("字模读取有问题!");
                                        // TODO: handle exception
                                }
                        }
                        //作为结束帧
                        printWriter.print('A');
                        printWriter.print((char)(1));
                        printWriter.print((char)(numChinese*2+numAscii));
                        printWriter.print('B');
                        printWriter.flush();

                        numChinese=0;
                        numAscii=0;

                }

                private void clearData() {
                        edtReceiver.setText("");

                        showInfo("清除成功!");
                }

                private void showInfo(String msg) {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msg, Toast.LENGTH_LONG ).show();

                }

}
取字模相关的主要是sendData函数。
底层部分代码: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总头文件
#include "string.h"
uint_8 receiveFlag=0;
uint_8 startFlag;
uint_8 moveFlag;

#define LED_CLK  GPIO_MAKE_PIN(GPIOC_IDX,3)     //时钟线
#define LED_STB  GPIO_MAKE_PIN(GPIOC_IDX,2)     //数据锁存线
#define LED_OE   GPIO_MAKE_PIN(GPIOC_IDX,1)     //使能线
#define LED_R    GPIO_MAKE_PIN(GPIOC_IDX,0)     //四根红色数据线

uint_8 bittonum(uint_8 a,uint_8 b,uint_8 c)
{
        return a*100+b*10+c;
}

void time_delay(uint_32 delay)
{
    uint_32 k;
    for(k=0;k<delay;k++)
    {

    }
}
void LED_init()
{
        //LED接线初始化:全部定义为输出,同时给出初始电平
        gpio_init(LED_CLK, GPIO_OUTPUT,0);    //时钟线
        gpio_init(LED_STB, GPIO_OUTPUT,0);    //数据锁存线
        gpio_init(LED_OE, GPIO_OUTPUT,1);     //使能线
        gpio_init(LED_R, GPIO_OUTPUT,1);     //数据线
}

void Write595(uint_8 data_byte)
{
        uint_8 l,temp;
        temp=0x80;
        for (l=0;l<8;l++)
        {
        //取data_byte字节中的一位,从高位开始,送入595(数据上线)
            if ((data_byte&temp)==0)
                    gpio_set(LED_R,1);   //灭 ,即0表示灭
            else
            gpio_set(LED_R,0);   //亮,即1表示亮

            //CLK产生上升沿,使数据送到595移位寄存器
        gpio_set(LED_CLK,0);
        gpio_set(LED_CLK,1);

                temp=temp>>1;
        }
}
int main(void)
{

        uint_8 params[8]={0};
    uint_8 ceshizimo[1024];
        uint_8 zimo[32];
        uint_32 offset;
        uint_8 byteNum;  //1byteNum=16字节
        //1. 声明主函数使用的变量
        uint_32 i,j,k;
        uint_8 numChinese;       //表示接收到汉字的个数,定位flash存储的位置
        uint_8 numAscii;
        uint_32  mRuncount;     //主循环计数器
        uint_32 period;
        uint_8 duty;
        //2. 关总中断
        DISABLE_INTERRUPTS;
        //3. 初始化外设模块
        light_init(RUN_LIGHT_RED,LIGHT_OFF);     //初始化蓝灯
        light_init(RUN_LIGHT_GREEN,LIGHT_OFF);     //初始化蓝灯
        uart_init(0, 115200);
        uart_init(2, 115200);
        flash_init();
        pit_init(0,1000000);
        enable_pit_int();
//        flash_erase(63);
        LED_init();
        gpio_init(INF_LIGHT, 0, 0);
//        uint_8 value=gpio_get(INF_LIGHT);
        gpio_enable_int(INF_LIGHT,FALLING_EDGE);

        flash_read(62,0,2,¶ms[0]);

        if(params[0]==0x0A)
                byteNum=params[1];
        else
                byteNum=8;
        numChinese=0;
        numAscii=0;
        moveFlag=0;
        k=0;
        startFlag=0;
        mRuncount=0;            //主循环计数器
        uart_send_string(0,"TEST0");
        uart_send_string(2,"TEST2");
        //5. 使能模块中断
        uart_enable_re_int(0);
        uart_enable_re_int(2);
        //6. 开总中断
        ENABLE_INTERRUPTS;

        //进入主循环
        //主循环开始==================================================================
        for(;;)
        {

            //运行指示灯闪烁-----------------------------------------------
            mRuncount++;                           //主循环次数计数器+1
            if (mRuncount >= RUN_COUNTER_MAX)  //主循环次数计数器大于设定的宏常数
            {
                        mRuncount=0;                   //主循环次数计数器清零
                        light_change(RUN_LIGHT_GREEN);      //蓝灯(RUN_LIGHT_BLUE)状态变化
                    uart_send1(0,'a');
            }

            if(1 == receiveFlag)
            {
                    //字母或数字
                    if(uart_recvBuf[1]==49 )
                    {
                            //如果是首帧,清flash及相关变量
                            if(uart_recvBuf[2]==0)
                            {
                                numChinese=0;
                                numAscii=0;
                                flash_erase(63);
                            }
                            for(i=3,j=0;i<51;i=i+3,j++)
                            {
                        zimo[j]=bittonum(uart_recvBuf[i]-48,uart_recvBuf[i+1]-48,uart_recvBuf[i+2]-48);
                            }

                            offset=numChinese*32+numAscii*16;
                    flash_write(63,offset,16,zimo);   //将字模数据存放到Flash
                        numAscii++;
                            uart_send1(0,'Z');

                    }
                    //是中文汉字
                    else if(uart_recvBuf[1]==97 )
                    {
                            if(uart_recvBuf[2]==0)
                            {
                                numChinese=0;
                                numAscii=0;
                                flash_erase(63);
                            }
                            for(i=3,j=0;i<99;i=i+3,j++)
                            {
                        zimo[j]=bittonum(uart_recvBuf[i]-48,uart_recvBuf[i+1]-48,uart_recvBuf[i+2]-48);
                            }

                            offset=numChinese*32+numAscii*16;
                    flash_write(63,offset,32,zimo);   //将字模数据存放到Flash
                            numChinese++;
                            uart_send1(0,'H');
                    }
                    //结束帧
                    else
                    {
                            flash_erase(62);
                            byteNum=uart_recvBuf[2];
                            params[0]=0x0A;
                            params[1]=byteNum;
                            flash_write(62,0,2,params);   //将字模数据存放到Flash
                            memcpy(ceshizimo,63*1024,byteNum*16);
                            uart_send1(0,'W');
                    }
                    receiveFlag=0;
            }
           //以下加入用户程序----------------------------------------------
            if(moveFlag==1)  //旋转移动
            {
                    k=k+2;
            }

        for(i=k;i<128*2+k;i=i+2)
            {
                //先发送的是下半部分,再发上半部分
                Write595(ceshizimo[i+1]);   //下半部分
                Write595(ceshizimo[i]);   //上半部分   低位在上

                        gpio_set(LED_STB,0);
                        gpio_set(LED_STB,1);

                        gpio_set(LED_OE, 0);//使能

                        time_delay(100);

                        Write595(0x00);
                        Write595(0x00);
                        gpio_set(LED_STB,0);
                        gpio_set(LED_STB,1);
                        gpio_set(LED_OE, 1);//使能
                        if(startFlag==1)
                        {
                                startFlag=0;
                                break;
                        }
           }
        }  //主循环end_for
       //主循环结束==========================================================
}

等自己完善好程序在与大家分享。
校园一角,预祝新年快乐!!!

网友A(2017-02-26):
我是沙发吗?哈哈,祝贺,看着很棒嘛 , 可不可以发我一套耍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沙发吗?哈哈,祝贺,看着很棒嘛 , 可不可以发我一套耍耍啊。。

已经交给发包方啦。手上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