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助imx6 linux-3.0.35的dts文件

楼主(2016-02-01):
咨询关于dts文件的问题。
参照论坛上的《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
配置ltib成功,编译也一样正确
但是实行./ltib -m prep -p kernel 后/ltib/rpm/BUILD/linux-3.0.35/arch/arm/boot文件夹下没有dts

网友A:
3.0.35的内核不是采用设备树的,也就没有DTS,3.10.53就有了

网友B:
linux-3.0.35不存在设备树这一说,貌似是从3.6版本之后才有设备树的......新版的yocto就用到设备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