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开关电源有短路但查不出问题

楼主(2016-02-01):
本适配器额定输出电流3A用在一个光猫(额定电流1A)上,不到一个月就坏了,拆开看是保险管断了。检测元件基本没有发现问题,D1D6.D8 Q2.Q3.均无问题,所有电阻.也无问题,光耦也是好的。初级没有短路现象。
不装场效应管220v电源串联灯泡,接通电源微亮一下就灭了,感觉初级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装上新场效应管后灯泡变为常亮(亮度较高)说明有短路.
场效应管测量如下:数字表用二极管当测量,红表笔接S级,黑表笔接D级显示.516,黑表笔接G显示1。黑表笔接S级,红表笔接GD 均显示1是不是三个场效应管是坏的呀?
请高手指点下一步维修方法。谢谢啦。
另附电路图,电路中元件参数基本相同,Q1用的是2D0N60F,C5不是电解电容而使用了一个瓷片电容,R4用的是100Ω.

网友A:
如果V2V3有坏的也是这样

楼主:
V2。V3都是好的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呀,元件基本全部拆了测量都没有发现问题所在,现在不装场效应管220v电源串联灯泡,接通电源微亮一下就灭了,但是装上新场效应管后灯泡变为常亮(亮度较高)说明有短路.

网友A:
R7是2.2欧,如果你用的灯泡不够大,电流不够(<300mA, 大约),这个电路不起振,也会表现为你说的那样。

网友A:
220V×300mA 大概你要用100W的灯泡才行

网友A:
我是根据那个2.2欧来说的,你要根据你的实际来看

网友B:
老戈视为专家,好同志。

网友B:
老戈是位专家,好同志

网友B:
电路不起振吧!

网友B:
你看看C2电容有问题没?

网友B:
无mos管时,V2瞬间导通,过C3.灯亮一下,因C3无放电回路停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mos管时,V2瞬间导通,过C3.灯亮一下,因C3无放电回路停止。

应该是C1吧。。。。C3那么小无法让灯亮的,何况还有个1M的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有可能是c1漏电换了,现在有输出但是场效应管温度高,不敢长时间通电,不知道还有哪里有问题。按元件画出电路图与一楼的图有一些区别,特别是反馈部分,元件数值也有一定的区别。
R7   0.62Ω   R5    220Ω    R4  150Ω     R6  1K
U1④脚到 L2④ 脚 和电容串联的电阻是 100Ω。
场效应管用的型号是4N60

楼主:
交流电上串联的是220v25w的灯泡,现在不仅场效应管温度高还有不易启动的故障,关闭电源后马上启动就不能启动了,放置一段时间又可以启动了。

楼主:
又换了一个场效应管,仔细检查开关变压器有虚焊处理好,现在场效应管不热了,可能是上一个管子性能不好所致。但是不易启动问题还在,就是关闭电源后马上启动就不能启动了,放置一段时间又可以启动了。这个问题是否可用减小R2来调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