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r8在16M全速跑的时候,外设都打开,功耗是多少?

楼主(2016-02-02):
手册上只写了它在外设全关闭的时候,电流是3.8毫安,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外设不可能不打开,那外设打开的时候,实际电流是多少了?
手册上为什么不写它外设时候的电流?

网友A:
和外设有关系吧,这个不好把握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有写。

网友C:
有的外设功耗大,有的外设功耗小,会影响mc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有写。

还是你细心!后面的uA/Mhz指的是CPU主频率,还是外设的频率?

网友D:
据测试,在ARM核心的处理器里,STM32L4是最省电的。不过要看你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你细心!后面的uA/Mhz指的是CPU主频率,还是外设的频率?

外设的频率。 你不正是关心外设的功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据测试,在ARM核心的处理器里,STM32L4是最省电的。不过要看你怎么用。

STM32L1  基于CORTEX M3内核。
STM32L0  基于CORTEX M0+内核,
STM32L4   基于CORTEX M4内核,带DSP和浮点单元。
都是ST 的超低功耗系列.

网友:
还有一个STM32 F0和L0现在keil免费提供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