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4LBN上拉电阻配置

楼主(2016-02-02):
第一次使用新唐的片子,请教一下M054LBN上拉电阻是怎么配置的?我怎么找不到配置的寄存器呢?

网友A:
TRM_M051(BN_DN_DE)_Series_SC_Rev1.00

TRM_M051(BN_DN_DE)_Series_SC_Rev1.00

网友B:
M054LBN太老了,现在都改版了用M054LDN了,设置成推挽输出就是带上拉了例如: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OUTPUT);就是推挽输出了

网友C:
有一个setmode函数,就是设置上拉电阻的

网友D:
这个和其他的单片机都是类似的,有setmode函数

网友:
/* Configure P1.2 and P4.1 to default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
    P1->PMD = P1->PMD & (~GPIO_PMD_PMD2_Msk) | (GPIO_PMD_QUASI << GPIO_PMD_PMD2_Pos);
    P4->PMD = P4->PMD & (~GPIO_PMD_PMD1_Msk) | (GPIO_PMD_QUASI << GPIO_PMD_PMD1_Pos);

网友:
上面两句是配置1.2和4.1为准双向模式的方法。
头文件为: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主要是要知道哪两个寄存器需要配置。

网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et GPIO operation mode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0, P1, P2, P3 or P4.
* @param[in]   u32PinMask  The single or multiple pins of specified GPIO port. It could be BIT0 ~ BIT7.
* @param[in]   u32Mode     Operation mode. GPIO_PMD_INPUT, GPIO_PMD_OUTPUT, GPIO_PMD_OPEN_DRAIN, GPIO_PMD_QUASI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set specified GPIO operation mode.
*/
void GPIO_SetMode(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Mask, uint32_t u32Mode)
{
    uint32_t i;

    for(i = 0; i < GPIO_PIN_MAX; i++)
    {
        if(u32PinMask & (1 << i))
        {
            port->PMD = (port->PMD & ~(0x3 << (i << 1))) | (u32Mode << (i << 1));
        }
    }
}
这个是使用库函数的方法。刚才那个是直接操作寄存器。
库函数方法要注意两点:库函数名,参数与参数名字和位置。

网友:
  1. /* Configure P1.2 and P4.1 to default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
  2.     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QUASI);
  3.     GPIO_SetMode(P4, BIT1, GPIO_PMD_QUASI);

网友:
咋回事,我明明回复的有自己的文字,不见了
上面这个就是针对刚才我举得例子使用的库函数方法实现的。看起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E:
新唐的这个用户手册写的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
/*---------------------------------------------------------------------------------------------------------*/
/*  PM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GPIO_PMD_INPUT          0x0UL /*!< Input Mode */
#define GPIO_PMD_OUTPUT         0x1UL /*!< Output Mode */
#define GPIO_PMD_OPEN_DRAIN     0x2UL /*!< Open-Drain Mode */
#define GPIO_PMD_QUASI          0x3UL /*!<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

网友:
  1. void GPIO_SetMode(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Mask, uint32_t u32Mode);
  2. void GPIO_EnableInt(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 uint32_t u32IntAttribs);
  3. void GPIO_DisableInt(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

网友C:
有一个pin_setmode函数

网友F:
库函数方法要注意两点:库函数名,参数与参数名字和位置。

网友G:
对于库函数的原型是如何实现的不用太去细心了解,只需要知道这个函数的写作特点就行。另外了解好参数和返回值。

网友H:
4 种 I/O 工作模式:  准双向模式 [方便传统 8051 单片机程序员编写代码,然后过渡到 ARM]
 推挽输出模式
 开漏输出模式
 高阻抗输入模

网友I:
STM32单片机还可以单独配置上啦电阻,这个新唐单片机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本来你就拿几种功能,为何还要单独去配置一下,多麻烦。

网友J:
设置成推挽输出就是带上拉了例如: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OUTPUT);就是推挽输出了

网友K:
和M054LDN类似吧,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OUTPUT);就是推挽输出了

网友L:
有专门的函数,GPIO_SetMode

网友M:
花钱找程序M054LBN

网友M:
QQ4561717 。谁能**M054LBN

楼主(2016-10-16):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N:
学习了,这种片子很常用的

网友O:
我司为新唐代理,需要技术支持可直接联系我,倪工:13603032625 QQ:2355898198 ,我司有专业技术工程师!

网友F:
那些个发QQ的代理都是骗人的,从来没发过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