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计算ADXL345加速度值问题

楼主(2016-02-02):
IDE:Keil ARM 5.11
使用STM32F103的I2C2连接ADXL345,计算加速度值。
以下代码计算正确:
//xyz[i]:xyz加速度补码值,uint16_t
//a_xyz[i]:xyz加速度值,单位g
a_xyz[i] = -(float)((0xFFFF-xyz[i]+1) * 0.0039f);//负数
以下代码计算错误:
a_xyz[i] = -(float)((0-xyz[i]) * 0.0039f);//负数

网友A:
xyz数组中的值是以补码形式存在的,不能简单的按照正常的负负得正来计算,所以后面那个错了!

网友B:
是按补码形式计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