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8050及100欧姆2W电阻发热严重。

楼主(2016-02-02):
如图,做的一个恒流充电电路,三极管8050及100欧姆2W电阻发热严重,可能有80度,怎么办?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了?
2W电阻的电流约为70MA。我连续通电了几天,但没烧坏。请问不管它的话有影响吗?不过现在气温只有几度,如果夏天怕不行。

楼主:
图歪了,不好意思,大家将就看下。
加大这个2W 电阻的话,BUX98A电流上不去

网友A:
功率就是这么大,热量就这么多;
加散热/改更大封装元件;
或者改为开关方式充电

楼主:
那我如果就现在这样,这个温度,长期会出问题吗?电路上的电阻选得正确吗?

网友A:
超过元件规格书标示的功率,就不能保证可靠性了;
如果是自己DIY用的,倒不怕,热坏了你不是会修么

网友A:
如果是给铅电池充电,可以用工频变压器,次级用电容倍压整流之后给电池充电,用比较器采样,高于13.8V切断充电,效果不错。
也可以不用变压器,直接高压电容倍压整流给电池充电,现在很多手电筒就是这样充电的,不过这样不安全,只能用在密封不会触碰到电路的电器上,不建议用。

楼主:
图上的电路有改动哪里,比如电阻,电压等会降低发热的可能吗?

网友B:
线性恒流效率很低,提高效率减少发热有两个办法,可控硅斩波或者功率管PWM斩波。

网友A:
如果运放的电源电压可以降低,那这2个元件总的发热量可以减少

网友C:
是不是对12V的铅酸电池充电的电路?能把Q2换成达林顿三极管,活着改成达林顿三极管的接发?

网友C:
想到更简单的,把Q1的集电极由+15换成VB-

网友D:
电压不用检测么?

网友D:
功率管换MOS管试试?

网友D:
用5V的电源就够了,应该能减少很多热量

网友E:
0.5W的发热功率,散热不好就会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