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手机APP通过丝印来查找DATASHEET

楼主(2016-02-02):
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意义
就像现在的扫二维码一样
手机扫一扫,datasheet全找到

网友A:
数据难觅哦,哈哈

楼主:
数据想办法咯,大数据的时代。。。

网友B:
大数据意味着大的投入,要做到这个,需要极大的人力,然后你如何变现呢?
不是所有的需要都是需求。

网友C:
用开源wiki模式,维护一个动态数据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想办法咯,大数据的时代。。。

根据代码反查型号,只是在逆向设计时才需要,正常设计用不着.所以不存在一个完整系统的数据库,网上能搜到也就是支另破碎的皮毛.全靠平时点滴收藏.有些供应商也就以此为业,收费查号.
做成应用软件当然是好事.但难在数据资源.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四册
〓◆ 贴片代码查找工具 3册 ◆〓 , 你会用得着滴哦, 重整版
〓◆ 新型贴片电子元器件速查手册 312页 54.4M 书签版 ◆〓
〓◆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 高清pdf+书签 ◆〓
〓◆ 贴片元件代码手册 308页 5.0M PDF+书签 ◆〓 , 09年最新版
〓◆ 贴片二极管,三极管上的印字对照表 131页 ◆〓

楼主:
有道理,需求量看起来不够大

网友D:
单纯照片,不见得,能够识别出丝印。
不信楼主先做个demo,识别照片中的文字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根据代码反查型号,只是在逆向设计时才需要,正常设计用不着.所以不存在一个完整系统的数据库,网上能搜到也 ...

有现成的丝印名录卖的。而且有个公司专门是搞这个的。每年都会出新的

一本书好几千页 ,几百块钱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根据代码反查型号,只是在逆向设计时才需要,正常设计用不着.所以不存在一个完整系统的数据库,网上能搜到也 ...

不只是反向设计才需要哦,经常搞点维修的找到Datasheet了下手都信心更足点。

网友G:
额~,应该比较难搞,数据是个问题,另外,对于电子工程师的需求我个人觉得不大呢?

网友H:
说到底还是数据资源问题,如果从各芯片厂家出发,是有这个可能的

网友I:
你把德仪的数字芯片和三极管的丝印列个表,一半的数据差不多出来了

网友J:
这个可不单单是APP的问题 你要先建立一套完整的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