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加粗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2016-02-02):
RT,在一个**上看到的,有道理吗?

网友A:
增加PCB铜线宽度,会大大减低铜线寄生电感、减少阻抗,这有利于信号传输。但是,宽度增加也增加了铜线分布电容,有可能耦合更多的干扰。所以说,走线加粗不一定就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B:
这个嘛,要看是什么走线吧?
一般对地线电源线,这种说法是对的

网友C: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网友D:
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滥用就弄巧成拙反受其害了。

网友E:
在AD采集中,我一般会将模拟输出信号到单片机之间的连接线走0.5mm。不知道这个用的对不对。

网友F:
地线加粗由于减少了地线电阻能减少由地引入的干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AD采集中,我一般会将模拟输出信号到单片机之间的连接线走0.5mm。不知道这个用的对不对。 ...

单片机AD输入的阻抗比引线阻抗高得多,连接线粗细对信号的影响微不足道因此加粗连接线并不能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AD输入的阻抗比引线阻抗高得多,连接线粗细对信号的影响微不足道因此加粗连接线并不能提高抗干扰能 ...

恩,多谢

网友G:
线的粗细对干扰影响不大,关键信号线的抗干扰应该是走线尽可能的短,尽量少过孔,否则增大寄生电感,同时注意与地线的回路要短,等等。。。

网友G:
一般电源和地线粗点,特别是电流较大时,线细了阻抗就大

网友H:
可能减少干扰,也可能增加。要看楼主说的干扰是什么类型的干扰

网友I:
对传导公共阻抗可以提升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