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电池供电时半夜中会停止,然会又运行

楼主(2016-02-02):
表现如下:
1 如果一直不断电,则工作一直正常,每天误差约2秒。只有断电后才有停止运行的情况出现。
2 经观察,主要是半夜中出现,晚上睡觉前校准,第二天起来发现,误差很大,几个小时不等,但上电后时钟没有停,说明是半夜中曾经停过一段时间。难道是最近温度低的缘故吗。
3 晶振 和1302 淘宝上买的,晶振负载6PF。
4 生产时,对晶振外壳进行了接地处理,怀疑是不是烫坏了,如果烫坏,会出现半夜停止的可能吗?

网友A: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先看一下电源电压还能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先看一下电源电压还能不能满足要求

断电后,是用纽扣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烫坏就不会再走时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 汤伤了,导致性能变化,半夜里会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电后,是用纽扣电池供电。

白天断电跑跑看一下是否正常,如果只在半夜出现考虑一下温度影响

网友C:
温度是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先降低晶振的温度看波形,然后降低电池的温度看波形。

网友D:
我以前碰到类似现象,偶尔内部振荡器会停止,和芯片本身(国产)的质量有关系。可以试下下边的解决办法:每次读出时间后判断秒寄存器最高位,如果为1(振荡器停止),重新写入时钟数据启动振荡器。希望能帮到。

网友E:
把晶体接的电容去了,然后用干电池供电,再看看。

网友F:
我的1302、晶振也是TB上的货,只是电路中从没有用过电容,也没见过楼主所说情况。建议采用替换法,先换个晶振;然后再试试1302。

楼主:
白天的时候正常。 一直通电的话,哪怕晚上也正常。

网友G:
原理图发出来看看,先排除原理上的问题;
原理图没问题就是芯片、晶振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H:
1)测一下断电情况下,时钟芯片电源引脚的电压?
2)分析一下电路原理,电池供电时 VCC能提供的电流?

网友I:
发生的时间固定吗,会不会是驱动软件有问题,

网友I:
如果一直不断电,则工作一直正常,每天误差约2秒。只有断电后才有停止运行的情况出现。
是不是备份电池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上电路图,首先确定电路有没有问题

同学跟我说没用,我没图:D,

网友J:
量量电池电压是否正常,接法是否正确。

网友K:
电池没电了

网友L:
1,DS1302淘宝买的基本都是假货,要注意;
2,DS1302应该有2个二极管隔离电源,要注意二极管的反向漏电,可能会导致电池电压偏低;
3,起振电容匹配;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是电池电压不够的缘故。

由于平时一直用手持示波器,恰好那几天坏了,没有及时去量电压。
仓库里有几十个旧的拆下的电池,不小心装上去了。

于是,一切现象都可以得到解释,原先白天不会不准,过了夜晚第二天才不准,那是因为恰好打开了充电设置,
白天我频繁的进行插拔电,查看,设置,更改,相当于给电池充了一下电,直到晚上睡觉前,而充进去的只是一点点电,过不了一夜,就耗尽了,于是第二天就不准。

是我的工作方式有问题,没有第一时间确认电池电压。

网友M(2019-12-29):
我系统用3.3v供电,测量下纽扣2032电压通常都是大于3.3v,这分明是要消耗完纽扣电池的节奏,看来1302用5v供给vcc2比较合理,反正dat脚是需要上拉的,拉到3.3v这样使用有毛病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