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压降,小漏电流二极管

楼主(2016-02-02):
大神,
  如题所示,跪求推荐小压降的二极管,同时漏电流又小,比如漏电流和IN4148差不多,而压降又比4148小的。。。。
  多谢啊!

网友A:
用PIN管,微波用检波管。4148也是栓波管,只不过频率没有前者高。

多谢!大神指的PIN管是?三极管?MOS管?

楼主:
找了一圈,发现在漏电流小的情况下正向电压一般都比较大。基本同时正向压降下而漏电流也小这个不能同步。比如肖特基,正向压降小,但相比4148漏电流已经不得了了。

网友B:
mos管  三极管替代

网友C:
rb751
bas70

网友D:
MOS管和三极管比较适合你~

多谢,MOS管内有体二极管,怕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  三极管替代

多谢,
如果用PNP三极管,那将BC两级相连构成等效二极管的正级,压降是大大变小了,相当于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但EB,EC的反向漏电流会是什么级别呢?能达到20NA以内?我查查看。

楼主:
多谢,
  一个漏电流太大,有500NA。
BAS70有考虑的空间,稍微折中,或许优于4148

网友E:
快恢复和超快恢复二极管,压降在0.4V左右
FR107

网友F:
用MOS管吧,二极管同时满足这些很难!

网友G:
SiC 肖特基二极管。
LZ仔细看一下datasheet,应该满足要求。

第一个好一点。请看datasheet中Fig.1 和 Fig.3

网友C:
漏电流和反压、结温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