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小白求助

楼主: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2016-02-02):
stm8.h文件没有自动加进去!

网友A:
头文件路径里没有"stm8.h",去别的项目里找找这个文件

网友B:
"stm8.h",少个s

网友C:
你没有把stm8.h包含到工程当中

网友D:
找个例程模板好好对比一下

这种 情况,大多是头文件路径等没有 设置好或者没有加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