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当通过printf()处理信息,如何知道哪一UART传输数据?

楼主(2016-02-02):
在用户开发应用程序的过程中,往往需要通过使用printf()处理信息,如果NuMicro®系列支持的UART不只一组,我们可以通过定义 ”retarget.c”中的DEBUG_PORT,来决定printf()是使用哪一组UART传输数据。初始设置为UART0。
用户可以更改DEBUG_PORT的定义改变printf()的传输端口,以符合自己的系统构架。

网友A:
取决于你的底层驱动

楼主: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printf.h"

void Printf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PB6->TX  PB7->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ART4);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1,GPIO_AF_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ART4,&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ART4,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ART4,ENABL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ART4,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ART4,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ART4,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in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ART4, USART_FLAG_RXNE) == RESET);
    ch = USART_ReceiveData(UART4);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ART4,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ART4, (uint8_t) ch);
    return ch;
}

#ifndef __PRINTF_H__
#define __PRINTF_H__

#include <stdio.h>

void Printf_Configuration(void);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