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当通过printf()处理信息,如何知道哪一UART传输数据?

楼主(2016-02-02):
在用户开发应用程序的过程中,往往需要通过使用printf()处理信息,如果NuMicro®系列支持的UART不只一组,我们可以通过定义 ”retarget.c”中的DEBUG_PORT,来决定printf()是使用哪一组UART传输数据。初始设置为UART0。
用户可以更改DEBUG_PORT的定义改变printf()的传输端口,以符合自己的系统构架。

网友A:
使用printf是不是占用的资源比较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printf是不是占用的资源比较多啊

肯定啊,不过你的程序不见得需要全部的存储空间啊

网友B:
用microlib库的时候,这个printf就不能用了吧

网友C:
不能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就自己编写个简单的输出方法,通过串口显示出来。

网友D:
这个printf到底对应哪个串口是可以配置的

网友E:
现在,想eclipse这样的IDE,用printf函数可以直接打印在console里面,方便调试

楼主(2016-03-07):
eclipse这样的IDE,安装文件太大了,速度慢,卡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