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 MSP430 JTAG 驱动安装不了,求解,在线等

楼主(2016-02-02):
RT

网友A:
我用win7正常,win8.1没用过

网友B:
是不是数字签名的原因,反正win8我每次装驱动都是费半天劲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3f16e003d1f4612591c103c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数字签名的原因,反正win8我每次装驱动都是费半天劲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3f16e003d1f4 ...

不是这问题,试过了。

网友C:
windows8系统下很不好安装的,,,

网友D:
那就在win7系统下安装的呗

网友E:
系统不兼容吗

网友F:
楼主有可能是版本的问题,你可以加我Q聊下277039462

网友G:
系统不兼容吧,编译软件用的哪款哪个版本

网友H:
可能是版本的问题,我用IAR5.3 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