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同时用两个定时器控制蜂鸣器发声的问题

楼主(2016-02-02):
同时用两个定时器控制蜂鸣器发声,定时器0控制频率,定时器1控制同个频率持续的时间,间隔2s依次输出1,10,50,100,200,400,800,1k(hz)的方波?
设晶振频率为12MHz。
这个频率该怎么设定呢,郭天祥的答案是这样的,但是我看不懂,帮忙解释下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beep=P2^3;
uchar tt;
uint fre,flag;

void main()                    //主函数
{
        fre=50000;
        beep=0;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fre)/256;
        TL0=(65536-fre)%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TR1=1;
        TR0=1;//启动定时器0
        while(1);//等待中断产生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R0=0;    //进中断后先把定时器0中断关闭,防止内部程序过多而造成中断丢失
        TH0=(65536-fre)/256;
        TL0=(65536-fre)%256;
        tt++;
        if(flag<40)    //以下几个if分别用来选取不同的频率
                if(tt==10)
                        {
                                tt=0;
                                fre=50000;
                                beep=~beep;
                        }
        if(flag>=40&&flag<80)
                {
                        tt=0;
                        fre=50000;
                        beep=~beep;
                }
        if(flag>=80&&flag<120)
                {
                        tt=0;
                        fre=10000;
                        beep=~beep;
                }
        if(flag>=120&&flag<160)
                {
                        tt=0;
                        fre=5000;
                        beep=~beep;
                }
        if(flag>=160&&flag<200)
                {
                        tt=0;
                        fre=2500;
                        beep=~beep;
                }
        if(flag>=200&&flag<240)
                {
                        tt=0;
                        fre=1250;
                        beep=~beep;
                }
        if(flag>=240&&flag<280)
                {
                        tt=0;
                        fre=625;
                        beep=~beep;
                }
        if(flag>=280&&flag<320)
                {
                        tt=0;
                        fre=312;
                        beep=~beep;
                }
        if(flag>=320&&flag<360)
                {
                        tt=0;
                        fre=156;
                        beep=~beep;
                }
        TR0=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用来产生2秒时间定时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flag++;
        if(flag==360)
          {
            flag=0;
            fre=50000;
          }
}

楼主:
还有两个中断同时打开,是把高优先级的做完,继续做低优先级的,还是只做高优先级的

楼主:
我想知道那几行是如何控制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