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要做一个小型化正负125V方波的驱动电路,50Hz,驱动电流10m...

楼主(2016-02-02):
如题,要求做一个小型化正负125V方波的驱动电路,50Hz,驱动电流10mA以下。要求尺寸尽可能小。成本到不是特别在意。
目前我的想法是做一个升压电路生成250V,单片机生成的50Hz信号过光耦,然后用开关通断。目前小弟有一个困惑就是怎么把这个0V~250V电压转成-125V~+125V.
请教各位大拿!
补充:
1. 输入希望在3.6v~4.5v的电池电压。目前我的思路是先做250V的电源。对尺寸要求比较严格,目前板子的尺寸是30mm*30mm,看了下放不下变压器。2. 网上找了一下,看到过有把4V(电池)升压到300V左右的,板子看上去是Boost升压电路,只有一个47uH电感和大功率MOS管,但算下来占空比接近98.6%了,不明白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直接做个正负0~125V输出的电源就是了。何必“把这个0V~250V电压转成-125V~+125V”?

网友B:
驱动是驱动,电源是电源。
感觉LZ没说清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是驱动,电源是电源。
感觉LZ没说清目的。

目的就是产生一个250Vpp,50Hz的方波,驱动电流10mA以内,不知道这么描述是否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个正负0~125V输出的电源就是了。何必“把这个0V~250V电压转成-125V~+125V”?
...

是的,做成正负125V的电压也可以,请帮忙推荐方案。电源没怎么碰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的就是产生一个250Vpp,50Hz的方波,驱动电流10mA以内,不知道这么描述是否清楚。 ...

如此说来,电源成了重点,因为要比驱动难一些。

可否用220市电?如果能,难度也许就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说来,电源成了重点,因为要比驱动难一些。

可否用220市电?如果能,难度也许就低些。

直流5V供电。

网友C:
推荐LZ看看照相机闪光灯的升压电路,还便宜,直接买现成的改装一下,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LZ看看照相机闪光灯的升压电路,还便宜,直接买现成的改装一下,省事。 ...

照相机闪光灯的电路看了一下还是不合适。

网友D:
不知道50Hz的方波有什么要求?低压功放+电源变压器升压如何?

网友E:
这个要求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