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菜鸟提问

楼主(2016-02-02):
想学Java,已安装jdk,但是用什么工具开发呢,c可用keil,c++可用vc6,java用什么呢

网友A:
JDK本身即可。

网友B:
如果是要IDE的话,Eclipse就可以了,免费的。

不过开发Java最好用的工具还是IntelliJ IDEA,不过是有版权的。

网友C:
会一点点JAVA,看你用java做什么啦.Eclipse或者NetBeans都好.

楼主:
在哪里编写程序呢,如何查找程序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