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超声探头输出信号发生形变

楼主:
最近在做超声探头发射驱动电路,是用mos管驱动,S极电压为45V,输出信号为方波,如果输出不接探头的话,输出正常为方波幅值为45V左右,但是一旦接上探头后,输出信号的高电平上出现一个下凹的畸变,同时幅值被拉低了,降为30V左右,请问各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6-02-03):
是我问题没有阐述明白还是没有人搞的定?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是你应该上图

楼主:
补充了电路图,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B:
请教一下,你上面的N-MOS是不是消震用的;超声波探头是有寄生电容的,你上面标识也很清楚,等效电容大概为1.67nf;此电容对于5Mhz的信号来说等效电阻约等于60欧姆;这么小的电阻如果你45V电源本身内阻为6欧姆,则电源内阻的损耗就在8%9%左右,所以应该是正常现象;而你所说的拐点可能是N-MOS的开关造成的;你能把N-MOS的工作原理说一下么?没有接触过类似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