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开关电源纹波的频率除了和开关频率有关,还和什么相关?

楼主(2016-02-02):
如题,开关电源纹波的频率,和哪些因素有关.我的一开关电源,升压的,纹波频率为10多khz,但是开关频率却有1Mhz.10多khz的波形的幅度比1Mhz的频率的波的幅度大很多.
想知道开关电源纹波的频率和哪些因素相关?

网友A:
开关电源纹波的频率和电源PWM工作频率、纹波波形、纹波幅度(可用示波器观测到)有关。波形越尖锐、幅度越高谐波越多。看看傅里叶变换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纹波的频率和电源PWM工作频率、纹波波形、纹波幅度(可用示波器观测到)有关。波形越尖锐、幅度越 ...

你说的这个谐波,应该比开关频率高整数倍才对啊,结果我看到的是10多khz的低频纹波占主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谐波,应该比开关频率高整数倍才对啊,结果我看到的是10多khz的低频纹波占主导 ...

非正弦波的周期函数用傅里叶级数(正弦波-谐波,包括基波)展开后,基波占主导(就是基波幅度比其它谐波幅度高许多)。这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正弦波的周期函数用傅里叶级数(正弦波-谐波,包括基波)展开后,基波占主导(就是基波幅度比其它谐波 ...

开关频率1Mhz,所以基波频率应该是1Mhz吧?
问题是10多khz的波占主导,基于这个频率的波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频率1Mhz,所以基波频率应该是1Mhz吧?
问题是10多khz的波占主导,基于这个频率的波是怎么来的? ...

哦。以为10KHz为基波,1MHz为谐波,没看懂1楼的问题。反过来真是奇怪,从未遇到过。10KHz的纹波是啥波形?可否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以为10KHz为基波,1MHz为谐波,没看懂1楼的问题。反过来真是奇怪,从未遇到过。10KHz的纹波是啥波形 ...

基本就是类似于锯齿波

网友B:
反馈误差太大?

网友C:
有一种情况,纹波远小于开关频率。反馈环路存在自激震荡,震荡频率就是该纹波频率。
但一般来说,这种自激震荡应该是正弦波。你的是三角波,我就不太明白了

网友D:
具体的原理图拉出来看看楼至。最好也附上PCB layout。升压电路处理得不好效率会很低的,各种干扰都可能会有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