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达到5M的速率

楼主(2016-02-02):
关于68013通信的问题想问一下, (68013 )作为USB的控制芯片通过上位机软件与FPGA进行通信, FPGA与USB之间通信采用slave-fifo的方式,FPGA不断从USB的FIFO中读取数据,上位机不断写数据到USB的FIFO中, 实际工作中USB的通信速率要求能达到10M/Byte 的速率才能保证FPGA对数据的连续运行, USB处理器68013能达到最快60M/Byte的速率, 我在测试中发现只能达到5M的速率,远低于最快速率

网友A:
先确定FPGA从USB-FIFO取数据的速率

楼主:
当FIFO中有数据时,USB会输出一个FLAGC信号为高,这时,FPGA就会在48M同步时钟控制下从USB-FIFO中取出数据,通过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FPGA取数据的速率是24M/16bit. 也就是在FLAGC为高是,FPGA用24M的速率将数据取出来.发现FLAGC为高的时间间隔为8.3us左右, 一个包为400字节.

楼主:
上位机软件是不断的发送数据,使用bus hound软件测上位机发给68013的数据速率,发现数据包是240us一个包,一个包是400字节,

楼主:
只有1.6M/byte, 这240us是指每个OUT包之间的间隔时间

网友B:
如果这个包之间的间隔更短些,则数据速率就可以提高了

楼主:
嗯,还有USB内部是采有两个缓冲区,想知道怎样才能提高USB传输的速度,

网友C: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感觉是上位机传到USB的速度慢了

网友D:
你可以使用CY7C68013A开发包中的Streamer应用软件去测试一下你的板子的USB端口的速度

网友E:
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USB口的速度足够快,说明你的板子USB口没有问题.

网友F:
你再检查一下FPGA端的通信和CY7C68013A的固件程序.

网友G:
突然发现用CY7C68013的人好多,如果有哪位大神给大家弄个指导教程就好了…………

楼主:
嗯,我看看,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