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psoc3和DAC8552进行SPI通信

楼主(2016-02-02):
谁用过psoc3和DAC8552进行SPI通信

楼主:
然后控制DAC8552的电压输出?

网友A:
就通过PSOC3的IO口来模拟SPI与你说的DAC8552进行就行了吧

网友B:
有SPI模块的芯片还可以直接用来通信…………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程序的编写上如何进行电压输出的控制啊。。。

网友B:
这个就不是PSOC的问题了

网友C:
嗯,会用51来操作DAC8552就可以用PSOC3来控制……

楼主:
嗯,我分析下哈,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