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管理

楼主(2016-02-02):
(无正文)

网友A:
你系统若不带电,能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B:
TS除了10k电阻接地,还接到别的地方吗?

网友C:
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C:
请仔细核对是否还有跟TI参考设计不同的地方

楼主:
好的,我再改下吧

网友D:
TS为什么要10k电阻接地啊

网友E:
这个看下给电池供电的使能的是否设置合理 的。

网友F:
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

网友G:
这个电路图的本身这样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