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有用stm32 USB做转总线的吗

楼主(2016-02-02):
stm32的USB可以转成各种总线,大家有这样的例子吗

网友A:
楼主使用例程改改就可以实现了吧。
USB使用很方便,就是驱动问题比较烦人,
不过现在好像用libusb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例程改改就可以实现了吧。
USB使用很方便,就是驱动问题比较烦人,
不过现在好像用libusb还可以, ...

我也听说过libusb,有没有USB转8位总线的例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听说过libusb,有没有USB转8位总线的例程呢?

这个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其实SDK例程都可以用的,

网友C:
怎么转,转给谁?

不明白你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