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模拟电路系统设计

楼主(2016-02-02):
在模拟电路系统设计上能不能用labview

网友A:
貌似不行吧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楼主看看这个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a7b77181d4d8d15abe234eb3.html

网友C:
楼主按照楼上的链接试试呢

楼主:
看了,就是没看懂

网友C:
那你没救了

网友D:
呵呵   应该是可以实用的   楼主   问题应该不难

网友E:
labview是虚拟仪器,貌似不能设计电路吧

网友F:
虚拟电路实验系统能完成《电路实验》课程中常见实验的仿 真。

网友G:
你最好使用最专业的工具软件来完成.
对于模拟电路, 有很多专业的电路仿真软件.
这些软件大都价格不菲, 而德州仪器公司提供的 TINA 则是个中文版的免费专业仿真软件, 推荐楼主试试.  官网下载:  http://www.ti.com.cn/tool/cn/tina-ti

网友H:
是可以用的,可以先虚拟环境下检查电路的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楼主看看这个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a7b77181d4d8d15abe234eb3.html
...

很明显是教学用的,带公式的计算式子,连基本的模型都没有

网友J:
有很多软甲可以选择的,proteus,TINA

网友K:
常用于仿真和控制,电路设计不行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楼主看看这个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a7b77181d4d8d15abe234eb3.html
...

这个链接的我打开看看的。。

网友M:
不管用啥工具的,前提条件就是都可以为设计服务就可以的。

网友N:
这个可以的啦,并没有说啥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