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01AS能否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16-02-02):
MA801AS能否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A:
出厂的默认ISP 为3线的ISP 代码

网友B:
对,不能用串口下载

网友C:
要用串口下载,需要用U1重新烧录串口的引导码才可以

楼主:
感谢!原来如此

网友D:
应该是不行的吧,重新烧录串口的引导码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