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贴片的4个引脚的32.768K晶振是有缘晶振吗

楼主(2016-02-02):
有个贴片的4个引脚的32.768K晶振是有缘晶振吗

网友A:
两种好像都有

网友B:
那可不一定,一般有源的好像要厚一点

网友C:
有源 一般4个(电源、地、NC、OUT)

网友D:
无源 一般2个,也有4个的,STM32系列评估板无源贴片32.768K就是4个:MC306

网友E:
这个都注意到了

网友F:
有源 一般4个

网友G:
无源晶振为crystal(晶体)一般是2个脚无极性元件;而有源晶振则叫做oscillator(振荡器),一般4个脚.

网友H:
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楼主:
不要光看外表,内部结构才是决定其特性的硬道理!胳膊腿多但是悬空的也太多了!

网友A:
无源的一样有4个脚的,而且用得很多,所以不能只靠引脚数判断,要结合外部电路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不是有缘的,因为有缘晶振的输出一般MHZ的。你用万用表量一下是不是四个脚中有两个是通的,如果这样的话你手里那个就多半是无源的了。

网友D:
有源和无源的都有4个脚的,用万用表量一下2、4脚的正反向特性,就知道里面有没有IC了。

网友C:
判断32.768KHz是有源还是无源的最直接的方法是看尺寸大小。

网友E:
2520、3225 和5032 尺寸的32.768KHz是有源晶振,这类产品出来时间不长。
其他的32.768KHz不管2pin还是4pin的都是无源晶体。

网友F:
可以直接根据尺寸来判断了。。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B:
也有4个脚的无源晶振,另外两只脚用来屏蔽的

网友C:
不一定是有源晶振,无源晶振也有四个脚的.要看型号对比数据手册

网友E:
晕,就是无源的,我这个接触很多,GSM手机上一般还有个26M晶振,这个才是有源的。

网友F:
用电表测量下,估计多半是无缘的

网友G:
我见过的比较少,但是我见过的有源晶振都是4个脚的,无缘的都不是

网友I:
无源晶振和有缘源晶振不知道有什么差别呀??

网友J:
进来看看,都说的挺有道理的啊!!!!!

网友K(2016-03-13):
这个也不是必然的,我见过有的,也有没有的。。

网友L(2016-05-17):
不能通过PIN脚数量,来判断是否是有源还是无源晶振。

PIN脚是一种封装型号。

有PIN脚的,一般是贴片的。尺寸一般是2016,2520,3225,5032等。

5032封装以上的,日本一般不生产了。

有些有源晶振,PIN脚是两个脚的,有些是四个脚的。

有些无源的晶振,PIN脚是两个脚的,有些是四个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