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D21触摸支持低功耗吗?

楼主(2016-02-02):
有个应用需要mcu平常休眠,通过触摸唤醒MCU工作,atmel的触摸外设是否支持低功耗模式下运行?

网友A:
触摸设备是否低功耗,一般要看软件设计。
SAM D21貌似不是面向低功耗产品的,建议选用低功耗系列的

网友B:
楼主说的,到是有的,就是有休眠模式,然后要工作时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