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汇编程序

楼主(2016-02-02):
中颖8位单片机C语言中如何嵌入汇编程序

网友A:
和其他的51单片机一样

网友B:
还要看用什么编译器

楼主:
什么讲究

网友B:
如果是KEIL, 不推荐嵌入汇编

网友C:
嗯,往往因为干扰了编译器的优化而导致代码的整体效率反而会低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D:
不推荐汇编,现在用c多点,对以后发展要好些

网友E:
看看,像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和编译器有很大关系。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编译器,编译器的选择也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