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现在成熟的USB3.0嵌入式系统用什么接口芯片?

楼主(2016-02-03):
(无正文)

网友A:
同家cypress的cyusb3014

网友B:
任何3.0的芯片都可以,能用且符合标准,厂家才会卖。会不会用以及用的如何,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好好阅读器件手册,真理解了,技术基础也够,那所有相关产品用起来都不会有问题。至于选什么型号合适,要么根据价格去选,要么能买到什么用什么,基本上所有2.0芯片的主流厂家都有3.0的芯片,包括Cypress。是不是要配合FPGA,这个跟你的系统有关,不是必须。如果你用的处理器速度很低,又需要利用USB3.0的高速特性,此时采用FPGA是一个选择,但仍然不是必须。

网友C:
USB3.0的ic有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