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的u-boot.bin前1K的内容是什么

楼主(2016-02-03):
在将android的u-boot.bin拷贝到sd卡时,采用下面的命令:
sudo dd  if=u-boot.bin of=/dev/adb  bs=1k seek=1 skip=1
为什么对u-boot.bin要跳过1k的内容拷贝?
u-boot.bin前1K的内容是什么呢?

麻烦各位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起。。。。

谢谢!

网友B:
不是跳过uboot.bin的1K内容,而是往sd卡上写的时候,从sd卡1k的位置开始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跳过uboot.bin的1K内容,而是往sd卡上写的时候,从sd卡1k的位置开始写...... ...

你说的是seek=1.
那么skip=1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seek=1.
那么skip=1呢?

seek针对out,skip针对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