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中频变压器输入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6-02-03):
如上图。信号频率为100KHz~500KHz。实际使用的是没有左下角那个补偿线圈的,但是因为IN1和IN2两个输入信号没办法做到完全相同,且随着时间变化其差异还可能变大,所以输出OUT的残留信号也可能会变大,最终可能影响电路功能。
为了解决OUT的残留信号问题,我希望通过加入一个补偿线圈的方式来实现OUT的调零。将补偿的信号COMP(COMP的幅值与极性随着OUT变化而变化)加入到补偿线圈中,从而达到抵消OUT残留信号的目的。但是这个想法未能成功。当我将一个信号输入给补偿线圈时,这个信号的幅值和极性立即就发生改变了,就好像补偿线圈中的信号是受OUT的控制,而与COMP信号没有关系。变压器是做在一个磁罐上的。
我想请教一下,这种加补偿线圈的方式有什么问题没有呢?

楼主:
你好。这是用在一个检测设备里的,频率在中频范围里,所以就叫它中频了,或者叫电子变压器/谐振变压器?其实我还没找到一个很好的词去描述。当前端有变化时,IN1和IN2会有差别,这时的OUT就输出非零了,而此时的非零是一个瞬态的量,它不会被补偿掉。如果平时OUT就有一个很大的幅值,那么检测功能就不好用了。所以需要将这个OUT调得尽量小。

网友A:
这个输出是为0,是要在out端起隔离作用的意思?

楼主:
作为输入的IN1和IN2在一般情况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故两者抵消,则OUT端输出为0(理想情况),之所以用变压器将IN1和IN2转变为OUT,是要将双端转换为单端,且OUT端实际是一个谐振电路,可以起到选频之作用,将无用信号滤去。

网友B:
如果COMP的幅值与极性随着OUT变化而变化,整个电路不过深度负反馈而已。调0应该与输出OUT无关,才能检测TN1、TN2信号。

楼主:
我的目的确实是实现一个负反馈系统,当OUT增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负反馈系统的路径就打开,COMP就增大,从而使得OUT减小。这是实现OUT输出调零的手段。在成功将OUT调零后,这个负反馈的路径就会被断开,而COMP的信号会被保留下来,以保证无其他扰动情况下OUT仍然为0。负反馈路径断开后,IN1和IN2的差异变化就会被反映在OUT上,这时的OUT信号就可以拿去做检测了。
在以前实际使用的电路中,这个负反馈的结构是不存在的,那么当OUT大到一定程度时,后面的电路可能会出现饱和,且OUT幅值变大后系统输出的噪声也大了,会出现许多麻烦的事情,因此一方面要靠工艺来保证IN1和IN2的差异尽可能小;另一方面也希望能通过电子的手段来保证,即使IN1和IN2差异增大后,而OUT输出仍然很小。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尝试加一个补偿线圈。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想的太明白。这个变压器加上了补偿线圈的话,应该算是有2个原边1个副边了,那么这2个原边的关系应该怎样去理解呢?或者说变压器的输出OUT会怎样被这两个原边所影响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想的太明白。这个变压器加上了补偿线圈的话,应该算是有2个原边1个副边了,那么这2个原 ...

你这个叫比列负反馈,不可能完全输出0,OUT与COMP之间的倍数问题,倍数越大,OUT越小补偿越充分。带来的问题是越自激的可能。这个要仔细的相位校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确实是实现一个负反馈系统,当OUT增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负反馈系统的路径就打开,COMP就增大 ...

看你的意思调零如用直流加一个调零保持器一样,(类比于电位器),不过,这个糸统是交流糸统,并且一个相位,幅度有关,输入信号如果不断在变化,不可能在保持器输进恒定值能让OUT归0的。现在OUT非0的输出,是由于IN1,IN2不相等的信号,还是IN1,IN2流过的电流产生不同的磁通不能相抵消(器件引起的),这二种情况要分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主观的东西太多,例如【电压变压器】无法同时工作于多个源

看样子LZ没有切透磁的理论。建议看下磁路理论,有补偿的CT的实例,有补偿的HULL传感器。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叫比列负反馈,不可能完全输出0,OUT与COMP之间的倍数问题,倍数越大,OUT越小补偿越充分。带来的 ...

感谢你的回复。系统有考虑到相位和幅值,用于补偿的COMP信号其极性是与OUT信号相反的。
实际上,在采取图中的补偿线圈结构之前,我有尝试在运放处进行补偿。OUT信号是要接到运放进行放大的,我就在运放处也把COMP信号接入,这样OUT与COMP将在运放处做抵消,从而运放的输出能够减小到几乎为0 。我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反馈系统。如你所说,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过系统振荡输出的现象,我调小了反馈的强度,从而实现输出的稳定。但是这样的系统并没有解决OUT变大后系统噪声也变大的问题。所以我希望能够用补偿线圈的方式,直接在变压器中进行抵销,这样在经过谐振电路选频后应该可以降低系统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意思调零如用直流加一个调零保持器一样,(类比于电位器),不过,这个糸统是交流糸统,并且一个相 ...

IN1和IN2信号不等;IN1和IN2流过的电流产生的磁通不能相抵消(器件引起的)。
请问这里的 器件引起的 具体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主观的东西太多,例如【电压变压器】无法同时工作于多个源

感谢你的回复。
“无法同时工作于多个源”
如果有多个源存在,变压器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LZ没有切透磁的理论。建议看下磁路理论,有补偿的CT的实例,有补偿的HULL传感器。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

确实,我对磁的理论只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基本都是源于以前课本里面的东西。所以在摸索这个变压器的时候,只能靠自己的一些基本知识来理解看到的现象,经常会感到困惑。
我也找了一些资料,但是很多都和我所直接面对的问题对不上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个电压源并联的结果表现是什么样的呢?
模电理论及应用早已经非常成熟——除非器件或集成等技术的进步 ...

怎么说呢,实际上图上这个电路的结构,除了那个补偿线圈,其他都是实际使用的电路。而那个补偿线圈,其来源也是实际的产品,但是变压器内部其实比较难拆解,而且人家全部用胶封住,很难摸清楚。所以图上的补偿线圈的外部连接,我基本上是可以确认的,只是输入到变压器内部的结构,我依靠一些推测,画出了这样一种结构,并且进行了试验,出现了上述的问题。所以我怀疑我的这种推测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正是希望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这些东西发到论坛里,希望得到各位朋友的意见。
首先,我要感谢你提出的意见。但我不认为这能解决问题。
如果说这只是发挥个人想象的创造,我是不能认同的。说实话,大道理谁都能讲,谁也都知道。但是实际工作中,不可能自己掌握的基础知识一定就是当前面对的问题所需要的,可能要解决的问题所需要的基础知识需要看几个月的书才能熟悉,但工作上来说这是行不通的。而行业成熟先进的电路结构也不一定轻松就能搞到,人家还有各种保护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人去夯实基础再来解决问题,实在不能算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无法同时工作于多个源”
如果有多个源存在,变压器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

如果有多个源存在,变压器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在电路中,两个不同的理想电压源不能并联,两个不同的理想电流源不能串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1和IN2信号不等;IN1和IN2流过的电流产生的磁通不能相抵消(器件引起的)。
请问这里的 器件引起的 具 ...

就是变压器的二个绕组的分布参数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实际上图上这个电路的结构,除了那个补偿线圈,其他都是实际使用的电路。而那个补偿线圈,其来 ...

据你3楼所述,IN1和IN2是由“前端信号”经放大而得到。
这个变压器,无非是得到两路信号之差。
不明白,得到两信号之差为何要用变压器?电路中处理,要简单方便得多。

据我猜测,原来那个“实际使用的电路”“实际的产品”,要么其应用环境与你的不同,要么不是正规成熟的设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实际上图上这个电路的结构,除了那个补偿线圈,其他都是实际使用的电路。而那个补偿线圈,其来 ...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人去夯实基础再来解决问题,实在不能算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我倒是认为,这是最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Lgz2006说得再清楚没有:“多个电压源并联的结果表现是什么样的呢?”
若是你不知道多个电压源并联的结果是什么样,那就没法继续讨论下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1和IN2信号不等;IN1和IN2流过的电流产生的磁通不能相抵消(器件引起的)。
请问这里的 器件引起的 具 ...

据我的以上介绍的认知,在二个输入端相等的情况下,OUT输出一个失调电压,据我推算这个失调电压是跟二个输入端的共模电压成正比(或有关糸)的,非固定量,且还是个交流量,也就是个矢量,跟输入有关,在测试构成闭环中,得出的COMP处的矢量,跟你在断开闭环时,输进COMP处的固定量的矢量,是一样的吗?跟谁作基准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实际上图上这个电路的结构,除了那个补偿线圈,其他都是实际使用的电路。而那个补偿线圈,其来 ...

劝你一句:
要想得到坛子里高手帮助,把“我依靠一些推测,画出了这样一种结构,并且进行了试验,出现了上述的问题。所以我怀疑我的这种推测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彻底扔掉,把从“前端”开始一直到OUT端信号的特性和使用的要求详细说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我对磁的理论只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基本都是源于以前课本里面的东西。所以在摸索这个变压器的时候, ...

多思考LGZ,MAYCHANG等前辈提出的问题,都是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二个信号源接入前应串一个电阻。可解决电压源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固定的补偿矢量怎么产生的问题,以前的想法跟做法完全不符合磁路理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系统有考虑到相位和幅值,用于补偿的COMP信号其极性是与OUT信号相反的。
实际上,在采取图 ...

如果这个失调矢量跟输入信号(共模信号)无关的话,尽可以这样做。

网友C:
给出一个方案,先测出共模信号对OUT信号的关糸式,(开环的),再提取出共模信号,反相输进补偿线圈,进行零点补偿,这样,既能基本上克服零点,又不损失差模信号,也就是说前馈补偿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劝你一句:
要想得到坛子里高手帮助,把“我依靠一些推测,画出了这样一种结构,并且进行了试验,出现了 ...

感谢你的回复。没有给出前端与后端的电路结构主要是担心,因为单位领导有这方面的限制,我也不知道这个度应该把握到什么程度。我会给出一个尽量能够体现信号流程的电路结构,包括原来实用的电路以及我进行试验的电路。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省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人去夯实基础再来解决问题,实在不能算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我倒是认为,这 ...

我绝不否认夯实基础在任何时候都有效。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向我提问,我一般不会要求他去从新读一遍课本,我会首先看看这个问题是什么,对方的知识水平大致是什么,我能否在对方的知识水平范围上不用花太长时间让对方搞清楚这个问题。如果我觉得对方实在太欠缺基础知识,完全没办法展开,才会建议去看看书,而如果对方是可以一步一步去沟通的,那完全可以慢慢交流。这是我对于讨论交流的一个基本态度。说实话,如果我在论坛上提一个问题,面对的答复就是回去看书,我很难有动力在论坛里待下去,即使我待下去,可能几年以后我对别人的问题也就是答复一个回去看书去。
当然,其实我也能理解。毕竟论坛上新手确实很多,提出的问题有时候在高手眼里也确实很菜。不过谁都有新手的时候,希望各位高手多多包涵了。
无论如何,还是要感谢各位朋友给出的意见!

楼主:
图B和图C最右边的方框里的字可能看不清楚。写的是“根据输入信号产生一个与输入信号反相的信号COMP”。
如上图,图A为原来的实际使用的电路结构。这个结构中,OUT可能会因为IN1和IN2之间逐渐增大的差异而变大,进而引起检测信号变大,最后使后续检测电路饱和,同时噪声也变大。
图B为试验电路1,在这个电路中,我将检测信号输入到一个电路结构中,产生一个与输入的检测信号反相的信号COMP,且只要输入的检测信号不为0,这个COMP就会持续增大。当然,最后会稳定在某个幅值,使得检测信号几乎为0。这个电路虽然实现了检测信号的调零,但是OUT信号仍然变大了,只是解决了饱和问题,最后的系统噪声仍然会变大。
图C为试验电路2,在这个电路中,将COMP信号输入到变压器中,期望这个COMP信号能够在变压器中将IN1和IN2的差异抵消。但实际的现象是,只要COMP接入变压器中,那么这个COMP的相位和幅值就会立即改变,似乎是被变压器中的信号给强行拉过去了。这可能就是前面有提到的“多个源”引起的问题。我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在COMP输入到补偿线圈之前加一个电容,但是这种尝试也没有效果。

补充一下,图中的检测部方框中右边的线圈是差分绕制的,即两个线圈将感生出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的电压分别给IN1和IN2。和1L的图不同,这里的IN1和IN2之间的线圈没有中心抽头引出来。1L那个图那里我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出一个方案,先测出共模信号对OUT信号的关糸式,(开环的),再提取出共模信号,反相输进补偿线圈,进行 ...

感谢回复。前馈控制倒是有听过,但是一直没有实际接触过。我会去了解一下,看能不能应用进去。我在30L贴出了系统的电路结构,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的以上介绍的认知,在二个输入端相等的情况下,OUT输出一个失调电压,据我推算这个失调电压是跟二个 ...

断开闭环后,输出的COMP信号仍能维持断开前的状态,可以抵消掉OUT的失调电压,但是此时的COMP就不再变化了,所以OUT再有新的变化出现,仍然能够反映到后续电路中。
“得出的COMP处的矢量,跟你在断开闭环时,输进COMP处的固定量的矢量,是一样的吗?”
如果你指的是图B中的COMP与检测信号,那么断开闭环时,两者是一样的,因为这样才能抵消。
如果你指的是图C中的COMP与检测信号,那么断开闭环时,两者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的COMP是用来到变压器里去做抵消,最终影响到检测信号,而只要检测信号不为0,那么就会导致COMP的相位和幅值不断变化。这里是以OUT或者检测信号为基准(OUT输入运放同相端,所以与检测信号同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断开闭环后,输出的COMP信号仍能维持断开前的状态,可以抵消掉OUT的失调电压,但是此时的COMP就不再变化 ...

也就是说,零点跟输入信号的有关,即共模信号有关,而OUt已经包含了差模信号与共模信号响应的综合了,怎么能OUT拉出来去补偿共模的响应呢?明显糸统原理上有问题。必须用前馈取出共模信号,做成反相响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B和图C最右边的方框里的字可能看不清楚。写的是“根据输入信号产生一个与输入信号反相的信号COMP”。
如 ...

图A图B图C,与你首帖图并不相同。
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没有给出前端与后端的电路结构主要是担心,因为单位领导有这方面的限制,我也不知道这个度 ...

没有给出前端与后端的电路结构主要是担心,因为单位领导有这方面的限制,我也不知道这个度应该把握到什么程度。

要命的事情,就在这里。你的领导又希望实现对信号处理的要求,又怕别人知道这些要求。问题是:不知道你的领导的要求,如何设计电路?

Lgz2006也好,zyj9490也好,连我也算一个,对你的电路根本不感兴趣。我在24楼说的是“彻底扔掉”。这几位想知道的,是24楼所说“从“前端”开始一直到OUT端信号的特性和使用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重新设计电路,很可能根本不用什么变压器,当然更不用你这种调零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A图B图C,与你首帖图并不相同。
怎么回事?

这个,汗了。我一直记得应该是有个中心抽头出来接地的,结果最开始那幅图画错了,IN1和IN2之间的线圈没有中心抽头。。不好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汗了。我一直记得应该是有个中心抽头出来接地的,结果最开始那幅图画错了,IN1和IN2之间的线圈没有 ...

你这一错,让我所说“IN1和IN2之差”也跟着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零点跟输入信号的有关,即共模信号有关,而OUt已经包含了差模信号与共模信号响应的综合了,怎 ...

OUT的零点是跟输入信号有关,但是应该不是共模信号。我在图中可能没有标清楚,检测部中的线圈是差分连接的,所以共模信号已经被抵消了,出来的是差模信号。导致OUT不为0的原因有,IN1和IN2各自对应的线圈的自身参数发生了改变,从而对同一激励有不同响应;或者是检测部中的电磁场出现了扰动,间接改变了IN1和IN2各自对应线圈的参数,从而有不同的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确表述问题(包括正确的电路结构),是电工技术能力的体现和必要。

现在我们只能推测(保密原因),楼主 ...

人和人的理解真的好难。我就奇怪了,我一直是好好说话的,你这一个连猜带编是什么意思呢?我还真就这么说,我不知道你现实水平怎么样,也许很牛,但是你在这个帖子里展现出来的形象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刻薄。
本来论坛就是一个大家互相交流的地方,搞的现在像是在做质询会一样。有必要么?我把我的问题贴出来,没必要的信息当然不会贴,你做技术的难道真的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合适放到网上的?就一点压力都没有么?被同事无意中看到了有没有可能?领导不会逛论坛么?谁能打包票?
你要**没有贴全部电路就不能去分析问题,那我只能放弃了,我在这儿是逛不动了。问个问题太累,要准备所有的资料,不然就是在编在猜。亏得这是在网上,要在生活里我还当我碰上哪位大爷了。气场也太足了。
算了,我赶紧把图片删掉把帖子结掉吧,这地方我问不起。
谢谢其他各位朋友了,谢谢斑竹了,你要能删掉这个帖子就赶紧删掉吧,我看着都心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OUT的零点是跟输入信号有关,但是应该不是共模信号。我在图中可能没有标清楚,检测部中的线圈是差分连接 ...

如果IN1,2完全相同的矢量信号,还是有OUT出来,而且跟信号幅值有关,OUT跟输入信号(此时完全相同的二路信号)是有传递函数关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