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USB配置成打印机类问题咨询

楼主(2016-02-03):
请问有没有哪位把stm32F103的USB接口配置成打印机的例子?我现在想要的功能如下:
用一根USB连接线,将stm32的USB接口和电脑的USB接口相连。在电脑上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方式: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子目录下,会出现USB Printing Support字样如图所示。使用USB直接端口输出模式可以接受PC机发送的数据。

网友A:
打印机这个是不是也是hid设备?

网友B:
找找打印机的描述符吧。   能找个现成的来抓取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