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经验知识] 微弱电流测量为什么必须要求远小于放大器偏置电流

楼主(2016-02-03):
比如测量1nA电流,需要运放的偏置电流至少得0.1nA或者更小吧。

我的理解是 偏置电流如果是10nA,叠加待测量的1nA,不是也可以测量出11nA吗

然后减去固有的10nA.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因为OP的静态误差,受环境温度,工艺,组装,layout等多因素影响,是个随机量吧,只能估算范围。
噪声的东西大多都是随机量。大概这就是低噪声设计难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OP的静态误差,受环境温度,工艺,组装,layout等多因素影响,是个随机量吧,只能估算范围。
噪 ...

我说的是偏置电流啊。 这东西只和温度有关吧。讨论前提 ,恒温。

微弱电流测量为什么必须要求远小于放大器偏置电流

网友B:
“(谁)必须要求远小于放大器偏置电流”?
“需要运放的偏置电流……更小”
你这两段儿话不矛盾吗?

快过年了,玩点儿别的吧!

网友C:
你如何知道“10nA”?

这只是最大值,手册只会给出最大值或者典型值。
不同芯片之间会有差异,
而且,同一芯片、不同时刻,也极可能有差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偏置电流啊。 这东西只和温度有关吧。讨论前提 ,恒温。

微弱电流测量为什么必须要求远小于放 ...

也就是说偏置电流 相对于你要检测的电流信号来说,是一种噪声干扰。
温度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因素而已,并不只和温度温度有关。

当你需要检测的输入信号强度弱到与输入端的噪声干扰接近的时候,就会很难检测出信号。这个概念基本是低噪声设计里通用吧。

网友D:
1,按照10:1的假设,如果检测是交流信号,输出有一个幅度大10倍的直流分量,是否可以接受?
2,当需要较大的输出幅度,检测信号还没有达到要求,放大器已经饱和。

网友E:
没有偏置,运放就没办法工作啊.
如果偏置电流与输入电流相等,如何确保运放的静态工作点始终处于线形区域呢?

网友F:
偏置电流非恒定量,同一片器件的也不稳定。

网友G:
偏置电流和输入电压有关、和温度有关、根时间老化有关和供电电压有关,不太好定量。当然也可以动态测量偏置电流,然后再补偿,但是测小微电流的设备不会这样做。

网友H:
一个10立方的坑,你向里面倒了1立方的水,然后你要求检测溢出了多少水?

网友I:
没看懂楼主的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10立方的坑,你向里面倒了1立方的水,然后你要求检测溢出了多少水?

一个10立方的坑,你向里面倒了1立方的水, 我不检测溢出多少,我检测出坑是9立方。

所以算出 倒入了1立方的水。 这样不可以吗?

所以有我1楼的疑问:10立方的坑到底能不能测量1立方的水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何知道“10nA”?

这只是最大值,手册只会给出最大值或者典型值。

10nA 是手册给出的。
您说的对,这个10nA 每个芯片 不一定一样。
但针对每个芯片,我测量出IV转换 的输出电压,这样就知道了每个芯片的偏置电流。

然后 设备工作的时候,我减去这个值(修正或者补偿)。可以吗?
(假设前提是恒温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偏置电流 相对于你要检测的电流信号来说,是一种噪声干扰。
温度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因素而已 ...

“偏置电流 相对于你要检测的电流信号来说,是一种噪声干扰”

噪声是随机变化的,如果待检测信号与噪声相差不大,那么不能测量出待测信号。

但是偏置电流 不是随机变化的,不能称之为噪声吧 。

偏置电流除了与温度有关,还有什么因素可以影响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偏置,运放就没办法工作啊.
如果偏置电流与输入电流相等,如何确保运放的静态工作点始终处于线形区域呢?
...

“如果偏置电流与输入电流相等,如何确保运放的静态工作点始终处于线形区域呢?”
这句话我没理解好。
请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是说 运放没有偏置电流通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偏置电流和输入电压有关、和温度有关、根时间老化有关和供电电压有关,不太好定量。当然也可以动态测量偏置 ...

所以选择偏置电流 远小于待测电流, 这样就忽略偏置电流的变化 ?

网友J:
引用 楼主:
10nA 是手册给出的。
您说的对,这个10nA 每个芯片 不一定一样。
但针对每个芯片,我测量出IV转换 的输 ...

你这些都是理论上的,就算是恒温了,那还有老化呀,如果有共模电压的话还有共模电压影响

还有啊,噪音,你输入偏流大,一般来讲噪音也大,没听说过电流噪音吗,这个你没法补偿吧,顶多做滤波,但是对响应时间也是有损失的

反正就是影响输入偏流的因素太多,你这种补偿只能作为一种低成本低性能解决方案,也不是完全不行,但是性能必然很差,你想啊,一个仪器,总是要调零,麻烦不呀?

还有你说恒温,恒温不麻烦吗,不要钱吗,不费电吗,有你这些功夫,我买一个高性能的低电流运放,妥妥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不要一味地降低那点成本,国产货不能全是垃圾

网友K:
关键要看偏置电流的漂移。
如果温漂和长时间漂移都很小,就可以用你说的调零办法。
lymex大侠在本坛发过微弱电流测量的经典技术贴,你可以参考。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个10立方的坑,你向里面倒了1立方的水, 我不检测溢出多少,我检测出坑是9立方。

所以算出 倒入了1立 ...

倒入的水没有超出10立方,没有东西冒上来,输出不正确,所以测量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倒入的水没有超出10立方,没有东西冒上来,输出不正确,所以测量不准确。
...

可以测量负的坑。并不是 关心水是否能冒上来,只要能测量出差值就行。

前面几楼 的意思是  这个10立方的坑 经常变化,所以导致测量不准确。
不是由于水不能冒上来 而导致测量不准确。

网友L:
你有一个电子秤 最小能测量1g的重量 你放了0.5g的东西在上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测量负的坑。并不是 关心水是否能冒上来,只要能测量出差值就行。

前面几楼 的意思是  这个10立方的 ...

你可以试试看,接上1nA电流看看输出是啥?然后再接2nA看看输出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偏置电流 相对于你要检测的电流信号来说,是一种噪声干扰”

噪声是随机变化的,如果待检测信号与噪声 ...

因为实际ibias 本身就会有误差,误差因素里会有随机因素啊,如半导体制成工艺,封装连接等,这部分误差就叫随机误差,所以在data-sheet上看到数据都是统计手段给出典型值或最大值,而没有精确值或精确计算公式。
随机误差还没有办法校准,所以相对对于弱信号测量,这些随机误差会相当于随机噪声会干扰你的测量结果。信号越弱干扰带来的结果误差自然越大吧。
关键就在于随机误差不能校准,不然就和你说的一样减去  固定的 “偏移误差”10nA,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实际ibias 本身就会有误差,误差因素里会有随机因素啊,如半导体制成工艺,封装连接等,这部分误差就 ...

那您怎么看11 楼 20楼   23楼  版主大人的观点呢?
他的观点好像是 测量不出东西。

您的观点我理解了,就担心这个10nA变化(误差)太大,导致测量1nA 出现测量不太准确的现象。

网友F:
如果是稳定的偏置电流,完全可以这样做。可以参考零失调OP的做法。不过,带宽与噪声有限制。

网友M(2020-10-18):
互阻或跨阻放大测电流是,运放偏置电流与信号电流会一同放大,偏置电流与被放大电流越接近,意味着输出转换成电压后,零位偏置越大。微弱电流测量还有噪声因素,通常偏置电流越低,噪声也越低。噪声越低以为着转化成电压信号后分辨率越高。所以
微弱测量到pA级别,难度非常大,还有电路板漏电,静电漏电干扰等等,悬浮电压干扰等等因素。做到成熟,稳定,精密大不易。
如需要这方面现成的一个成熟组件,可浏览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17d56d2aaUUYgb&id=627097210811&ns=1&abbucket=18#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