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大家介绍一个支持921600波特率串口的单片机?

楼主(2016-02-03):
如题
大家介绍一个支持 921600 波特率 串口的单片机?

网友A:
高速,不如用USB3.0的!:)

网友B:
这个速度不能算高速了。可选择的单片机也很多

网友C:
第一次听说921600波特率

网友D:
STC 1T系列我用过460800 921600,稳定。
也可以用STM32的。

网友E(点评):
你好,能否推荐下哪款STC单片机支持921600波特率,我用STC8F2K08S2测试了不行,谢谢~~

网友F:
基本上到了arm内核的都能设到这个速率吧,指令1t的8位单片机应该也都能到,波特率可设的。但是你要考虑一下接收端能否响应这么快。

网友G:
估计是用USB转串口芯片了,比如FT232,CP2102之类,都能轻松到921K。
如果是给232芯片,那么估计很多料,特别是国产兼容料,实际跑不到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上到了arm内核的都能设到这个速率吧,指令1t的8位单片机应该也都能到,波特率可设的。但是你要考虑一下 ...

我用的aRM7的就不可以达到这个速度,115200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 1T系列我用过460800 921600,稳定。
也可以用STM32的。

谢谢!我去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度不能算高速了。可选择的单片机也很多

可以介绍几个吗?谢谢了!

网友H:
ST或者nuvoton的Cortex-M0内核的片子都能到这个速度
STM32F070规格书里面写到可以到6Mbit/s。

楼主:
我试了一下,就用STC15系列的吧,可以用!谢谢大家了!

网友I:
还要看你的容错率是多少啊

网友J:
主要是时钟频率可以算出这个波特率。比如AVR用14.7456M晶体。计算公式是:

F/(8*baud)-1

147456/(8*921600)-1 =1,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K(2017-01-11):
STM32可以到2M吧,我们稳当的用468K,没在电路上花心思。仔细设计调试到1M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2017-04-06):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手头正好有个项目,用的就是921600bps的通讯率,我用电脑串口仿真发送数据通过,但是目前没有找到 ...

我用STC的15F2K08S2可以达到这样的波特率

网友D:
STC15系列的串口均可到达这个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