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XC3S50AN的可以JTAG调试,但是不能下载到内部flash

楼主(2016-02-03):
使用XC3S50AN做了一块测试板,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循环点亮LED。
生成bit文件,可以通过JTAG下载到FPGA,程序运行正常。
然后生成msc文件,但是下载不到内部FLASH中。
其中M2M1M0配置成:011模式,VS2VS1VS0配置成:111模式。
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附上原理图

楼主:
下载bit文件可以成功

楼主:
下载到内部FLASH提示失败

楼主:
读取到的芯片状态信息: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6-2-3 14:48:04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10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CRC error                                                                  :         0
IDCODE not validated while writing FDRI                                    :         0
DCM Locked                                                                 :         1
status of GTS_CFG_B                                                        :         0
status of GWE                                                              :         0
status of GHIGH                                                            :         0
value of VSEL pin 0                                                        :         1
value of VSEL pin 1                                                        :         1
value of VSEL pin 2                                                        :         1
value of MODE pin M0                                                       :         1
value of MODE pin M1                                                       :         1
value of MODE pin M2                                                       :         0
value of CFG_RDY (INIT_B)                                                  :         0
DONEIN input from Done Pin                                                 :         0
SYNC word not found                                                        :         1
'1': SPI access core not detected. SPI access cor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to enable ope rations.
INFO:iMPACT - Downloading core file E:/Xilinx/14.6/ISE_DS/ISE/spartan3a/data/xc3s50an_spi.cor.
'1': Downloading cor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1 1111 1110 1100
INFO:iMPACT:2492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Ready/Busy Bit: 1
Result of Main Memory Page to Buffer Compare: 0
Device Density Bits: 0101
Sector Protection enabled: 0
Power of 2 binary page size enabled: 0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0000 is in sector 0.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AD is not located at the start of a sector boundary. The whole sector will be erased.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AD is in sector 2.
The security register values are:
Sector[0]: NOT SECURED (0)
Sector[1]: NOT SECURED (0)
Sector[2]: NOT SECURED (0)
Sector[3]: NOT SECURED (0)
Sector[4]: NOT SECURED (0)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0000 is in sector 0.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AD is not located at the start of a sector boundary. The whole sector will be erased.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AD is in sector 2.
The lockdown register values are:
Sector[0]: NOT LOCKED DOWN (0)
Sector[1]: NOT LOCKED DOWN (0)
Sector[2]: NOT LOCKED DOWN (0)
Sector[3]: NOT LOCKED DOWN (0)
Sector[4]: NOT LOCKED DOWN (0)
'1': Reading security register...
Factory ID
0F 05 11 0B 2B 1A 1F 23 00 01 7F 04 FF FF 09 FF
30 30 30 51 4D 4B 39 38 19 50 22 FF FF FF FF FF
44 44 44 44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done.
'1': Reading security register...
One-time User Programmable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done.

网友A(2016-04-0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望大神回复!

网友B:
内部哪有flash。。mcs是下载到片外的flash上的 你都没画当然下载不了

网友C(2018-01-20):
引用 网友B:
内部哪有flash。。mcs是下载到片外的flash上的 你都没画当然下载不了

3AN系列是存在内部flash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生成什么msc文件,直接生成bit后,右击就有下载选项,跟jtag下载类似。
配置没问题,粗看一眼应该是 ...

那个这个不会掉电都是吗?我一直提示SPIDevice not tofound。加了spi补丁也不行,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试了好多方法,包括增加spi补丁也不行。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