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纹波滤除

楼主(2016-02-03):
图片中4M左右纹波怎么产生呢?用简单电容电感好像也滤除不掉;唉

网友A:
好像一个震荡产生的波形,找到这个震荡的源头解决掉比较靠谱。

网友B:
是哪里的波形啊?

网友C:
寄生参数震荡了吧

这个很难处理,你先试试换寄生电感小 的 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里的波形啊?

5V适配器输出经过DCDC 转换3.3V的波形;另外有一种测试方法不知道对不对:我把表笔接到低测量也是有类似波形;是干扰通过电容导到地还是测量方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一个震荡产生的波形,找到这个震荡的源头解决掉比较靠谱。

是的;现在就是外购的适配器加载我设备都有这个波形。。。。。。我后续负载有能改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