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DDR3的IP核中UI一侧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6-02-03):
请问~~~一个关于使用DDR3的IP核的问题

我花了两三天看明白tRCD、tCL之类的SDRAM时序,却发现好像这些时序是在PHY那一侧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并且该IP核已经有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来处理这些时序。
那么也就是说,在UI端仅仅玩转读写请求/地址/数据这几个信号就可以用好DDR3了,我的理解没错吧?可是这些信号的发送和接收需要遵循的时序规则在哪里呢?仅仅靠app_wdf_rdy和app_rdy两个信号来实现信号间的握手吗?又如何确保指令和数据的不间断传输呢?比如我在输入端接一个某型号摄像头,那么在上电稳定后,数据流会不间断送入FPGA等待进入SDRAM,如何才能确保这个数据流传入SDRAM的过程是不间断的,即数据流不会溢出呢?

网友A:
首先你可以用IP的自带testbench仿真看下,其次你要认真研究下DATASHEET关于UI接口的使用说明。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用户只需要考虑UI端的接口信号。
DDR的工作频率是比较高的,你的摄像机数据流到来之后一般需要有一个缓存,缓存一定的数据后就执行一次写DDR的操作,将缓存的数据写入到DDR中。设计中使用DDR的时候一般要考虑存取带宽,存取带宽要高于你的数据流的带宽才可以。而且DDR的存取带宽不是100%可用的。不同的读取的方式存取带宽的利用率也不一样。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MIG的user guide里有。

网友E(2016-05-08):
引用 网友D:
MIG的user guide里有。

比如我想测试能不能写入数据,我要加的数据值应该赋值给谁呢?感觉user guide里没有讲啊,我给app_wdf_data赋值总是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