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线圈被电路板屏蔽了,125K则无影响

楼主(2016-02-03):
大神们都放假了吧,我有个问题,看到的明白的,请帮忙给解释一下 可以么?
我把门禁卡(钥匙扣)的线圈拆下来(一个频率125K的,一个频率13.56M)。用一个电路板(与线圈直径大小一样的)把两个频率的线圈分别盖住,用读卡器去读,125K的可以读到,13.56M的不能读到。

如果电路板有屏蔽作用(铺铜),那为什么125K的不受影响呢?
金属对线圈确实有屏蔽作用,想问这个作用是完全阻隔了磁力线穿过,还是把线圈的频率偏了,使得读卡器无法读到?

网上查了资料又说,铜板磁力线是可以穿过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以前学的微波原理都还给老师了。请高手针对以上疑问帮忙给解答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A:
125K/13.56M是因为波长的原因,衍射,都有影响,但你的电路板毕竟不太大,对125K的屏蔽相对小点
磁力线能穿透铜板,铜是顺磁性

网友B:
不是的, 我觉得是铜片,再旁边影响了13M哪个线圈的震荡了频率了,从而偏离原有频率干扰了数据的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K/13.56M是因为波长的原因,衍射,都有影响,但你的电路板毕竟不太大,对125K的屏蔽相对小点
磁力线能穿 ...

在网上确实有看到 频率越低 其绕射能力越强  但不明白为什么电路板会影响那么大呢 ?
我刚用同大小的钮扣电池  之前测试的方式一样,也是把线圈盖住了   还是125K的可以读到,13.56M的不能读到

如果铜是可以通过磁力线的,为什么还屏蔽了13.56M的呢?其实这板子上的有那么一小小块是没有铺上铜 的, 磁力线也穿不过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我觉得是铜片,再旁边影响了13M哪个线圈的震荡了频率了,从而偏离原有频率干扰了数据的读取 ...

为什么125K的频率 没有影响到呢?或者是影响的小  所以还是可以读到? 但为什么对125K的影响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我觉得是铜片,再旁边影响了13M哪个线圈的震荡了频率了,从而偏离原有频率干扰了数据的读取 ...

我感觉还是屏蔽作用,毕竟门禁卡本身功率就不大,当然门禁卡没试过,不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确实有看到 频率越低 其绕射能力越强  但不明白为什么电路板会影响那么大呢 ?
我刚用同大小的 ...

铜能通过磁,但不通过电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还是屏蔽作用,毕竟门禁卡本身功率就不大,当然门禁卡没试过,不确定 ...

额。。。还是很感谢

网友C:
首先,任何介质都是频率越高损耗越大的。其次,尺寸的大小跟绕射、衍射等物理现象相关,回想一下高中物理学过的内容。波长越长即频率越低的信号,越容易绕过小于波长的障碍物。

网友C:
正是因为绕射,单面屏蔽的尺寸要足够的大才有作用。或者,在障碍后面的“阴影区”里,信号的场强也会足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是因为绕射,单面屏蔽的尺寸要足够的大才有作用。或者,在障碍后面的“阴影区”里,信号的场强也会足够小 ...

我也了解到频率低 会绕射好一些  但是  我感觉我已经完全给它盖住了呢  也还是可以读到
所以 问春阳叔  我的这个实验只是因为绕射的原因么?和电路板的铜什么的器件什么的 都没有关系么?

网友D:
这种线圈耦合是该是磁场耦合, 不是天线那种辐射电磁波吧?
那么低的频率,那么小尺寸的“线圈天线”能辐射的电磁波可忽略,不是什么波绕射的事情吧,只是近场磁耦合,不是辐射场。
不过场在电路板介质里会有损耗,高频场损耗更大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了解到频率低 会绕射好一些  但是  我感觉我已经完全给它盖住了呢  也还是可以读到
所以 问春阳叔  ...

有两个原因,前面已经讲过。对于绕射,障碍物的尺寸和波长的关系很重要,不妨自己计算一下。

网友E:
那些线圈放在液晶背面,在液晶上刷IC卡的是不是需要特殊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些线圈放在液晶背面,在液晶上刷IC卡的是不是需要特殊处理的?

很少有这么干的,需要增加功率和提高接收灵敏度,谈不上其它什么“特殊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了解到频率低 会绕射好一些  但是  我感觉我已经完全给它盖住了呢  也还是可以读到
所以 问春阳叔  ...

你在一间密封的屋子里说话外面可以听到声音,点个灯外面确看不到灯光(只针对波的衍射,不做为你问题的回答

网友D:
在说一遍  120k-140k, 13.56M 这两种常见的低频的RFID 频段,是用的线圈磁耦合,就和常规变压器一样的原理,不是靠电磁波辐射传播,而900M左右,2.4G左右的RFID才是真正RFID天线,靠辐射电磁波。
就别说什么绕射了,笑死了

网友D:
那么低的频率 要有效的辐射,做成天线尺寸的得多大啊,低频靠磁耦合(互感)传输更方便,就和变压器一个原理,那不是辐射场,不是辐射的波
对辐射到空间的波,远场,你们再扯绕射 衍射吧

网友G:
一个是近埸,一个远埸传,一个近埸磁埸因素,一个是远埸电磁波。铜是屏电埸的材料,电埸向量被克服了,也就不能传送了。NFC之类都是近埸磁向量起作用。

网友G:
还有原因,13.56M用铜板盖住时,分布电容使得频率偏差或没有起振。用示波器查清楚了。明显,高频受影响严得些。

网友H:
改变谐振频率的可能性比较大。
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就可以确定:
频谱仪探头上接一个线圈,放在被测线圈附近固定的距离上,测到13.56MHz谱线的频率、幅度。
放入电路板,人离开。如果频率不变、幅度改变,说明电路板起衰减作用;如果幅度降低是由频率移动产生的,则失谐是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变谐振频率的可能性比较大。
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就可以确定:
频谱仪探头上接一个线圈,放在被测线圈附近 ...

这个实验可以做  我看一下效果
另外 还是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实际测试时  125K不受影响   13.56M的受影响

这个到底和绕射有没有关系?频率高 波长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上9490和jz两位提到了主因,由于线圈靠近了铜箔面,产生了分布电容,这个分容可能有几pF到十几pF或更大, ...

Q值 你是从哪几个参数修改的? 线径?匝数?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实验可以做  我看一下效果
另外 还是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实际测试时  125K不受影响   13.56M的受影 ...

理论上频率与绕射的关系是存在的。这里的主要影响应该是失谐。如king555所说,相同的分布电容对125KHz的影响要远小于13.56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理论上频率与绕射的关系是存在的。这里的主要影响应该是失谐。如king555所说,相同的分布电容对125KHz的 ...

绕射是不是在2.4G  5G上  影响会大一些?也就是在超高频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绕射是不是在2.4G  5G上  影响会大一些?也就是在超高频上

我对这个没有研究。

网友(2016-04-06):
对另一种情况很好奇
把遮蔽用的那块PCB地线接到读卡器的地上去,按理说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屏蔽效果,类似法拉第笼,125K应该也过不去才对

网友J:
13.56M耦合到PCB敷铜,产生涡流给损耗了。
如果敷铜在卡与线圈之间,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敷铜的PCB在另一侧,则可以在敷铜PCB与线圈之间加一块软的导磁板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