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这个频率补偿怎么直接看出零极点?

楼主(2016-02-03):
学习运放的时候发现下面这种补偿网络,不能直接看出零极点,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什么简单方法,除了用吉尔霍夫硬干写传输函数。
这个网络是形成了 桥型吧? 就算用吉尔霍夫也会比较麻烦。
怎么能直观分析出零极点?

楼主:
没人知道吗?顶一下

网友A:
用基尔霍夫定律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基尔霍夫定律不麻烦。

如何“不麻烦”的推导, 还请您指教下

楼主:
用吉尔霍夫半小时能算出就不错了,不知道谁有实际算过嘛,
我是用matlab 符号数学工具算,但这种硬干分析法感觉没什么启发性

网友B:
这个简单的电路用multisim就能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