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的SDIO D1中断在不使能CLKKEEP0时只触发一次

楼主(2016-02-03):
我这里测试使能后第一次可以触发,然后执行一些SDIO操作
等再次使能的时候,就不再触发了

没有使能CLKKEEP0,文档CDSRC0里有CLKKEEP0的要求,SDHIEN0里,没有说需要这个
使能了CLKKEEP0后,发现中断可以正常触发,但是一些数据的传输又出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挺奇怪的啊,这个clkkeep0到底是个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挺奇怪的啊,这个clkkeep0到底是个什么啊

就是SDIO一直有时钟输出

网友B:
数据传输用的是什么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传输用的是什么方式

DMA

网友C:
不知道您的程序是怎么写的,程序配置的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您的程序是怎么写的,程序配置的不正确?

我们自己实现的SDIO驱动,不过测试确实发现不少问题
随便举个例子,非8字节长度对其的读取,就会有问题,这个已经确认是芯片问题了

CLK的问题还不确定,我们之后有空再调,之前有产品下了20K订单,所以一个新产品也打算用505
PS:我们SDIO驱动wifi芯片,不是存储卡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程序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程序设置有问题

呵呵,什么都有可能
NUC505的SDIO的8字节问题,反正是经过新塘台湾那边的官方技术支持确认的
其他问题暂时懒得去找他们了

网友E(2016-03-22):
Hi Simon21ic,可否給我個連絡方式,我找個窗品與你連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