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DemoCode下载] DAVICOM DM9051 SPI 接口以太网模块 + M451 + FreeRTOS + uIP 实现WebServer

楼主(2016-02-03):
        在前几个礼拜发了一篇 DM9051 SPI 接口以太网模块 + NuTinyM051 + uIP实现web server后,原本想在发一篇 DM9051 SPI 接口以太网模块 + NuTinyM451 + uIP,但 Nu_Micro大大已经先PO了 M451+DM9051(SPI接口网络芯片)的uIP demo code移植,所以我直接参考,再移植过程中发现DM9051的驱动与我之前的M0516 + DM9051写法有些不太一样,两者差异在M0516 SPI有4 level FIFO, M451 SPI支援8 level FIFO,所以直接参考修改,所以修改了部份的驅動且加上FreeRTOS OS,一样实现web server。

1.硬件描述
   (1) 首先DM9051NP SPI接口以太网模块:
        相关描述就不多说了,可以参考DM9051 SPI 接口以太网模块 + NuTinyM051 + uIP实现web server,或 STM32F103+DM9051_UIP_SPI to 以太网
   (2) NuTinyM451使用的是SPI0与DM9051NP SPI脚位硬体连接:

NuTinyM451DM9051NP
CSSPB.4 (Pin 95)(Pin 01)
MOSIPB.5 (Pin 04)(Pin 03)
MISOPB.3 (Pin 94)(Pin 05)
CLKPB.2 (Pin 93)(Pin 07)

       下图是NuTinyM451 + DM9051NP 接线示意图:
2.驱动说明
      在移植过程中发现,M451+DM9051(SPI接口网络芯片)的uIP demo code移植中的驱动写得有些复杂,所以我参考M051的驱动修改,修改完后正常动作且SPI Frequence 最高能设到24 Mhz。

   (1). 首先配置M451 SPI0 相关设定
void DM9051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SPI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0_MODULE);
        /* SPI0 module clock from EXT */
        CLK_SetModuleClock(SPI0_MODULE, CLK_CLKSEL2_SPI0SEL_PCLK0, MODULE_NoMsk);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SPI0_RST);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2MFP_Msk | SYS_GPB_MFPL_PB3MFP_Msk | SYS_GPB_MFPL_PB4MFP_Msk | SYS_GPB_MFPL_PB5MFP_Msk);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2MFP_SPI0_CLK | SYS_GPB_MFPL_PB3MFP_SPI0_MISO0 | SYS_GPB_MFPL_PB4MFP_SPI0_SS | SYS_GPB_MFPL_PB5MFP_SPI0_MOSI0);

        /*---------------------------------------------------------------------------------------------------------*/
        /* Init SPI                                                                                                */
        /*---------------------------------------------------------------------------------------------------------*/
        /* Configure SPI0 as a master, SPI clock rate 24 MHz,
                 clock idle low, 32-bit transaction, drive output on falling clock edge and latch input on rising edge. */
        SPI_Open(SPI0, SPI_MASTER, SPI_MODE_0, 8,  24000000);

        /* Enable the automatic hardware slave selection function. Select the SPI0_SS pin and configure as low-active. */
        //SPI_EnableAutoSS(SPI0, SPI_SS, SPI_SS_ACTIVE_LOW);
        SPI_DisableAutoSS(SPI0);
        SPI_ENABLE(SPI0);

        SPI_SetFIFO(SPI0, 7, 7);
}

    与Nu_Micro的M451+DM9051(SPI接口网络芯片)的uIP demo code移植的DM9051驱动改较多的部份是,SPI R/W spi array data, 修改如下:
   (2). 连续读出 data 从spi array
void DM9051_Read_Mem(uint8_t* pu8data, uint32_t datalen)
{
        uint32_t i;

        // Read SPI_Data_Array back from the slave
        uint8_t burstcmd = SPI_RD_BURST;

        SPI_SET_SS_LOW(SPI0);

        SPI_WRITE_TX(SPI0, (uint32_t)burstcmd);
        while(SPI_IS_BUSY(SPI0));
        SPI_READ_RX(SPI0);                //Skip SPI RX FIFO

        for(i = 0 ; i < datalen; i++)
        {
                pu8data[i] = SPI_WRITE_TX(SPI0, (uint32_t )0x0);
                while(SPI_GET_RX_FIFO_EMPTY_FLAG(SPI0));
                        pu8data[i] = (uint8_t)SPI_READ_RX(SPI0);
        }
        SPI_SET_SS_HIGH(SPI0);
}

   (3). 连续写入data到spi array
void DM9051_Write_Mem(uint8_t* pu8data, uint32_t datalen)
{
        uint32_t i;

        // Send the array to the slave
        uint8_t burstcmd = SPI_WR_BURST;

       SPI_SET_SS_LOW(SPI0);

        SPI_WRITE_TX(SPI0, (uint32_t)burstcmd);
        while(SPI_IS_BUSY(SPI0));
        SPI_READ_RX(SPI0);                //Skip SPI RX FIFO

        for(i = 0; i < datalen; i++)
        {
                while(SPI_GET_TX_FIFO_FULL_FLAG(SPI0));
                        SPI_WRITE_TX(SPI0, (uint32_t)pu8data[i]);
        }

        while(SPI_IS_BUSY(SPI0));
        SPI_ClearRxFIFO(SPI0);

        SPI_SET_SS_HIGH(SPI0);
}

3.FreeRTOS说明
      FreeRTOS的部分可参考M451SeriesBSP_CMSIS Library 里的Sample做相关移植或网上找有满多相关说明,我直接拿Library 的sample把里面一些原本的Task拿掉只留下uIP 跟 LED 控制的 Task:

   (1). Create Task
int main( void )
{
        /* Init System */
       prvSetupHardware();

        /* create task */
        xTaskCreate( vuIP_Task, ( signed portCHAR * ) "uIP",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3, NULL, tskIDLE_PRIORITY + 4, NULL );

        xTaskCreate( vLEDTask, ( signed portCHAR * ) "LED",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 1, NULL );

        printf("FreeRTOS is starting ...\n");
        /* start OS */
        vTaskStartScheduler();

        for(;;);
}

   (2). LED Task
void vLED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 Set LED */
        GPIO_EnableInt(PC, 9, GPIO_INT_FALLING);
        GPIO_SetMode(PC, BIT9, GPIO_MODE_OUTPUT);

        for( ;; )
        {
                if(Web_LED_FLASH == 1){
                        PC9 = 1;
                        vTaskDelay( 500 / portTICK_RATE_MS );
                        PC9 = 0;
                        vTaskDelay( 500 / portTICK_RATE_MS );
                }
        }
}

   (3). uIP Task
          uIP Task 里面的写法与设定只是将原本的uIP的main()改成void vuIP_Task( void *pvParameters )在这就不多做介绍,在设定FreeRTOS Task Delay Timer 在while(1) 加上
#ifdef __DHCPC_H__
                else if (timer_expired(&dhcp_timer)) {
            // for now turn off the led when we start the dhcp process
            //led_low();
            dhcpc_renew();
            timer_reset(&dhcp_timer);
    }
#endif // __DHCPC_H__
                else{
                        /* task delay */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 xFrequency );
                        //vTaskDelay( 100 / portTICK_RATE_MS );
                }
  }
//  return 0;
}

4.简单的web server 控制 LED
       Web Server与 DM9051 SPI 接口以太网模块 + NuTinyM051 + uIP实现web server 的设定大致相同一样能看到MCU 与 IP 相关讯息和控制LED,只是新增了一个选项Task_CON, 原本的设定FreeRTOS Task就是跑uIP 和LED闪烁,但进入网页后为了能使网页控制LED 设定的一个Web_LED_FLASH Flag 来判断目前LED状态,网页后按下ON、OFF、FLASH会暂停FreeRTOS 的LED Task , 在user 不想用网页控制时,在按下Task_Con就能切换为FreeRTOS控制。

       一样输入IP地址 192.168.XXX.XXX进入 uip web server控制LED,因为uip  有开DHCP 也可设定为固定IP ,看使用者设定输入正确的IP地址
       进入网页后就能控制LED,如下可以看到MCU + DM9051相关讯息,最下面可以看到控制LED 选单,按下on 、off 、Flash、Task_CON后网址后面会分别显示XXX.XXX.XXX.XXX / LED0、1、2、3让使用者可以知道目前设定
以上完成后就是一个简单webserver 控制LED应用了,最后一樣附上程序:
RAM 大约使用了 12264 (  11.98kB)
ROM 大约使用了 43860 (  42.83kB),因为有OS的关係,版上各位在应用上有想法或是问题都可以提出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A:
这个ROM占用的还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OM占用的还挺大的

是满大的,不过M451 有256k ROM,应该很够用。谢谢

网友B:
作为一个免费的操作系统,采用FreeRTOS可在基本满足较小系统需要的情况下降低系统成本、简化开发难度。

刚去翻了下何为FreeRTOS:
http://blog.csdn.net/lxl584685501/article/details/466219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免费的操作系统,采用FreeRTOS可在基本满足较小系统需要的情况下降低系统成本、简化开发难度。

刚 ...

大大真有心还找了FreeRTOS的网站,应用上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谢谢。

网友C:
这个freertos是可剥夺内核的操作系统吗

网友D:
那个WIFI模块是集成了发送字符串的功能了,还是需要对那个模块进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freertos是可剥夺内核的操作系统吗

您"可剥夺内核的操作系统" ,如果是指web control led 跟 FreeRTOS LED Task 这部分,我只是用一个简单的flag去判断让条件成立,进而停止FreeRTOS 的LED  Task,可以下载看一下source code大概就能了解。如果是指别的部分,那可能要请您再多说明一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WIFI模块是集成了发送字符串的功能了,还是需要对那个模块进行操作

我不太懂您的意思,此部分没有wifi模块,只有一个SPI 网口的模块,照片上那个DM9051NP是有线的网口模块,还是您问的FreeRTOS 的部分?

网友E:
这个芯片带phy吗,是怎样和mcu连接的呢?

网友F:
一样输入IP地址 192.168.XXX.XXX进入 uip web server控制LED,因为uip  有开DHCP 也可设定为固定IP

网友G:
作为一个免费的操作系统,采用FreeRTOS可在基本满足较小系统需要的情况下降低系统成本、简化开发难度。

网友H:
ucOS用的人最多,也应该最好学。

网友I:
网络通信的协议是集成到了网络模块还是需要单片机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络通信的协议是集成到了网络模块还是需要单片机实现?

需要单片机,且单片机要有支援SPI

网友:
用起来好麻烦啊,如果整个 模块作为一个函数就行了,我给一个参数,包含我要发送的东西以及地址,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可剥夺内核的操作系统" ,如果是指web control led 跟 FreeRTOS LED Task 这部分,我只是用一个简单的 ...

我是想知道如何用这个模块发送东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带phy吗,是怎样和mcu连接的呢?

带MAC+phy, 通过SPI接口4根线相连。

网友I:
是不是各种网络模块使用方法都是差不多类似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各种网络模块使用方法都是差不多类似的啊?

这个要看各家厂商设计的产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各种网络模块使用方法都是差不多类似的啊?

用过多种芯片,相差很多。

网友K:
DM9051 SPI转以太网,设计简便,性价比高。深圳侨峰科技代理此产品

网友K:
JF大神,幸会哈

楼主:
新手玩玩而已,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带phy吗,是怎样和mcu连接的呢?

是带MAC + PHY ,透过SPI 接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ucOS用的人最多,也应该最好学。

uCOS-II 有用过也有移植,但是碍于是要收费的,所以就没PO,避免有争议。谢谢。

网友L:
这种用杜邦线连接的会影响传输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用杜邦线连接的会影响传输速率吗?

线长是有影响的

网友M:
以前只是用过dm9000A,这个芯片还没怎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以前只是用过dm9000A,这个芯片还没怎么用过

我之前也用过DM9000,再使用DM9051发现跟DM9000A的驱动满类似的,大大用过DM9000A应该很容易上手,只要将MCU SPI 跟DM9051 SPI I接口4根线相连,在配置MCU SPI Master 设定就能测试,谢谢。

网友N:
现在以太网接口都有SPI的了,速度能跟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以太网接口都有SPI的了,速度能跟上吗

目前在基本应用上没问题,例如webserver, TCP Client / Server 等应用上。

网友I(2016-03-11):
有好多种转换以太网口的,比如串口转以太网,IIC转以太网,SPI转以太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好多种转换以太网口的,比如串口转以太网,IIC转以太网,SPI转以太网。

是啊,这款是使用SPI接口的网路模块,有兴趣可以研究看看。

网友O:
之前写过ucos网口的设计,调试起来很痛苦呀,不知道楼主知道设计把两台单片机用网口直连的通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O:
之前写过ucos网口的设计,调试起来很痛苦呀,不知道楼主知道设计把两台单片机用网口直连的通信方式 ...

您好,我不太了解你的 "把两台单片机用网口直连的通信方式"的意思,是将两台单片机共用一个网口通讯?您可以在详细一点说明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不太了解你的 "把两台单片机用网口直连的通信方式"的意思,是将两台单片机共用一个网口通讯?您可 ...

对的,就是两台单片机,用网线对接直接传输,一个做主机一个做从机,主机给从机发送dhcp

网友P:
不利用TCP/IP协议, 两台直接互传的应用?

网友Q(2025-08-28):
侨峰科技代理DAVICOM全线产品,需要技术支持和采购需求可联系V13510704213

网友R:
使用DM9051以太网模块,通过SPI接口与M451单片机连接,利用FreeRTOS和uIP构建Web服务器。

网友S:
DAVICOM DM9051以太网模块通过SPI与M451单片机连接,配合FreeRTOS和uIP软件,可构建Web服务器。

网友T:
这个芯片可能带PHY(物理层),通常通过SPI或I2C等接口与MCU连接。需要查看具体芯片规格书了解。

网友U:
你好,jf7686!你的项目进展如何?我对这个SPI接口以太网模块很感兴趣,能分享一些性能测试结果吗?

网友V:
杜邦线连接对传输速率影响不大,主要取决于连接质量和线材本身。

网友W:
UCOS使用广泛,适合初学者上手。

网友X:
用 M451 单片机通过 SPI 连接 DM9051 以太网模块,在 FreeRTOS 下移植 uIP 协议栈。配置 SPI 通信时序匹配 DM9051,实现网卡初始化、数据收发。uIP 构建 TCP/IP 协议,创建 WebServer 任务,注册 HTTP 回调,处理客户端请求,返回网页数据,需注意任务调度与资源同步。

网友Y:
可通过 M451 的 SPI 接口连接 DM9051 以太网模块,在 FreeRTOS 系统下移植 uIP 协议栈,实现 WebServer。需配置 SPI 通信参数,编写 DM9051 驱动,集成 uIP 的 TCP/IP 协议,在任务中处理 HTTP 请求,注册回调函数响应网页数据,实现网络交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