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玩过microchip的PIC10F200的定时器呢?

楼主(2016-02-03):
请问现在想用PIC10F200的8位单片机做一个小玩意,需要用到里面的定时器,定时1S,但看完手册发现居然没有中断标志位,各位大神,如果没有中断标志位,要这个定时器怎么用啊?

网友A:
没玩过。最简单的搞过pic12f508

网友B:
没有中断还是可以用的,麻烦一点而已
在主循环中判断定时器设定的时间

网友C:
有中断标志吧,PIC10F322有,PIC10F200应该差不多

楼主:
现在解决了,也可以说有定时器的中断标志吧,比如TMR0==255这个判断条件,,不像其他的单片机的中断TII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