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SWD编程端口与普通IO口共用问题

楼主(2016-02-03):
ST-LINK编程时  遇到一个问题是SWDIO端口 SWCLK端口用做普通IO口  无法控制端口     端口一直有个0.9V 左右的电压输出  拔掉编程口也控制不了    有没人遇到类似情况   是否初始化需要设置什么? 高手有在吗!急!!! 在线等

网友A:
如果要用作普通IO的话,得先禁掉jta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用作普通IO的话,得先禁掉jtag吧

怎么禁止?

网友B:
不能直接用,得先做JTAGE配置。释放不用的JTAG口做GPIO.

网友C:
调试接口最好专用。

网友D:
这口占掉了再遇到BUG你就只能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口占掉了再遇到BUG你就只能哭了。。。。。。

复位**专治不服

网友F:
然后就把BUG给盖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然后就把BUG给盖住了。

不是  是复位后引脚又可以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接口最好专用。

你的意思是  另外找一个普通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口占掉了再遇到BUG你就只能哭了。。。。。。

我现在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用别的下载方式 又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用,得先做JTAGE配置。释放不用的JTAG口做GPIO.

具体怎么配置  能否详细告知   万分感谢

网友G:
基本上与楼上所说一样,下面为软件示例源代码
建议楼主一定要添加jtag保护功能函数。

/*!< 保护jtag口,当按下PB0时,停机 */
ProtectJtagIO();

/* 失能Jtag口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 Configure PA.13 (JTMS/SWDAT), PA.14 (JTCK/SWCLK) and PA.15 (JTDI)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03 (JTDO) and PB.04 (JTRST)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必须点赞,太完美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基本上与楼上所说一样,下面为软件示例源代码
建议楼主一定要添加jtag保护功能函数。

STM32F0下怎么禁止JTAG口

网友I:
Jtag 禁用了 调试成问题哦  IO口那么多,最好用别的  JTAG的复用功能在Datasheet的GPIO部分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截图20160205144853

网友G:
引用 网友H:
STM32F0下怎么禁止JTAG口

目前stm32f0主要以STcubeMX生成代码为主,在其配置单不选择swd调试即可。

网友B:
如果想少花时间研究手册,尽量使用STM32CUBE工具开发轻松点。

网友J(2016-05-07):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少花时间研究手册,尽量使用STM32CUBE工具开发轻松点。

我也想将swd的两个口用作普通的GPIO,不知道该如何设置

网友K:
JTAG的IO是否有复用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将swd的两个口用作普通的GPIO,不知道该如何设置

看STM32F1参考手册 RM0008
Table 37. Debug port mapping

网友L:
此贴太好了,看的我很激动,以前不懂这些,不知道这些编程接口还可以作为其他功能用。

网友M(2016-08-12):
说的很好,复位的瞬间点调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目前stm32f0主要以STcubeMX生成代码为主,在其配置单不选择swd调试即可。

额 是吗……我则呢吗觉得那个东西好难用,又要去记他的那套初始化流程,看起来感觉好麻烦。不过那图形界面分配资源引脚真是好。

网友N:
05.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调用这个函数,吧SWD禁止掉。

另外,本人比较建议,开机延时两三秒,然后再禁止。这样你下载程序时,按下复位,留下时间给你下载程序,操作起来方便一些

网友O:
是用普通IO吗?如果要用作普通IO的话,初始化一定不能忽视了。

网友P:
楼主你的程序可以贴出来看看嘛??

网友Q:
是啊,得先做JTAGE配置。释放不用的JTAG口做GPIO.

网友R:
完全swj的复位状态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网友S:
当按下PB0时,停机,需要保护jtag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