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PIN定义的MCU型号,乍看应该是8051内核,但是找不到

楼主(2016-02-03):
需要按文档要求设计一个PCB,但是客户给的引脚定义与现有MCU都对不上,请知道的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汗,这种情况需要继续和客户沟通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这种情况需要继续和客户沟通阿

谢谢回复,客户不会知道技术详情,我想在是要原设计上用自己的MCU取代客户原有的IC,所以必须PIN到P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客户不会知道技术详情,我想在是要原设计上用自己的MCU取代客户原有的IC,所以必须PIN到PIN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