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 host HID接鼠标后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6-02-03):
USB, ST, os, HID, se
代码是用STM32CUBE直接生成的,接上鼠标后也能正常识别,但Appli_state一直不会变为APPLICATION_READY,也就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对这方面不太懂,大家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
这是输出的调试信息

代码: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MX_USB_HOST_Process();

  /* USER CODE BEGIN 3 */
        if(Appli_state == APPLICATION_READY)
        {
                if(USBH_HID_GetDeviceType(&hUsbHostHS) == HID_MOUSE)
                {
                        pmouse = USBH_HID_GetMouseInfo(&hUsbHostHS);
                        if(pmouse != NULL)
                        {
                                printf("%d %d\n", pmouse->x, pmouse->y);
                        }
                }
                else if(USBH_HID_GetDeviceType(&hUsbHostHS) == HID_KEYBOARD)
                {
                        pkeybd = USBH_HID_GetKeybdInfo(&hUsbHostHS);
                        if(pkeybd != NULL)
                        {
                                printf("key pressed\n");
                        }
                }
        }
  }

网友A:
没有弄过host的,玩过device的,不知道这两者什么区别

网友B:
我的是用了FreeRTOS的,参见:https://bbs.21ic.com/icview-925346-1-1.html

楼主(2016-03-19):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用了FreeRTOS的,参见:https://bbs.21ic.com/icview-925346-1-1.html

不弄鼠标了,还是触摸屏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