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恒流源由于DAC与负载无隔离,负载切换影响DAC输出

楼主:
目前在做一个数控恒流源,平时负载为孔,是开路状态,使用时,通过继电器切换到负载端。现在由于DAC的输出和负载直接没有隔离,切换的时候,经常影响DAC的电压值。

附图如下:

恒流源附图

恒流源附图

楼主(2016-02-04):
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阻隔下DAC和负载切换引起的信号波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波动,跟驱动能力无关,是来自电源回路耦合的噪声对系统的影响。既然是耦合问题,那么就要在电源回路的噪声抑制上下功夫,包括增强电容容量、加强滤波、去耦,注意PCB布局和走线等等。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继电器导通瞬间引起电源波动引起的DAC或运放输出波动?

楼主:
现象是,当切换继电器时,恒流源有个开路的过程,开路因为无电流,反馈回去,到DAC输出端,输出端为负电压(原来是正值),当切换到负载的时候,DAC输出值,仍为负电压,导致恒流源输出无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