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N239XX系列芯片有memory size ID是256MB的 Media Processor吗 ?

楼主(2016-02-04):
见附图
根据 part number definition,应该有memory size ID是128MB或256MB的型号(如N32907或N32928),可是在网上却无法找到N32907(或N32928)的资料和信息。淘宝上也没有N32907(或N32928)的卖家。

请教:
新唐的N239XX系列芯片有memory size ID是128MB或256MB的 Media Processor( 如N32907或N32928)吗 ?

非常感谢!

网友A:
目前没有128Mb的,只有64Mb的

网友B:
要那么大的做什么啊

网友C:
此系列是跑系统的,大点的内存肯定效果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128Mb的,只有64Mb的

Mb ?MB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系列是跑系统的,大点的内存肯定效果更好了。

谢谢大侠!

确实跑系统的!

网友D:
最多就xxxx6,64Mbyte。
主频是200~300Mhz,有必要去到128Mbyte或者更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多就xxxx6,64Mbyte。
主频是200~300Mhz,有必要去到128Mbyte或者更大吗?

64MB不够用,只能找更大的了

网友E:
有没有移植好系统的例程呢

网友F:
芯片内部做这么大没什么意义了吧

网友G:
主频是200~300Mhz,有必要去到128Mbyte或者更大吗?如果需要可以外挂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频是200~300Mhz,有必要去到128Mbyte或者更大吗?如果需要可以外挂内存

大侠新年快乐!

谢谢!

这款芯片不支持外扩RAM吧

网友H:
好像最高就只有64M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移植好系统的例程呢

软件是其他人负责的,具体进度还不清楚。抱歉

网友I:
找不到任何资料,实在是奇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新年快乐!

谢谢!

应该支持的。没用过这个芯片,但是核心都是ARM的,ARM的提供了FMSC静态存储控制器,可以用这个接口扩展。

网友J:
没有更大的,最大64M,可以外挂

网友G:
好多处理器都有外挂的总线的,要不怎么扩展内存啊,甚至内存条都是可以的。

网友K:
没有必要用那么大的吧

网友G:
这种跑系统的处理器,都是具备挂外部存储器的功能的,就好比电脑的CPU都可以挂外部的内存条一样

网友L:
这个系列的芯片是不是没有那么大容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跑系统的处理器,都是具备挂外部存储器的功能的,就好比电脑的CPU都可以挂外部的内存条一样 ...

好像不行吧,不能外扩的。查过规格书的

网友G:
如果不能外扩,那么设计的就不是为了跑需要大容量内存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