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P_ON & CPD_ON设置以后,是不是不能烧写程序了?

楼主(2016-02-04):
CP_ON & CPD_ON设置以后,是不是不能烧写程序了?

网友A:
CP一般是指程序区加密
CPD一般是指EEPROM数据区加密

这个应该是和下载程序无关的。

楼主(2016-03-08):
引用 网友A:
CP一般是指程序区加密
CPD一般是指EEPROM数据区加密

这个经过试验flash加密后,是无法再下载新程序的,cp和cpd的熔丝也不能再重新配置了,大家长点心,不要设置加密保护,除非你要下载以后不再改写程序。。。

网友B:
不是吧?我的18F,PIC32和PIC10都开启代码保护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经过试验flash加密后,是无法再下载新程序的,cp和cpd的熔丝也不能再重新配置了,大家长点心,不要设 ...

胡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