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直流小电流采集

楼主(2016-02-04):
求助下,高压直流小电流的采集问题。
10kv。0-200uA(分辨率1uA),这样的电流如何采集比较安全?
目前用万用表测,挺安全,但是想采集到电脑上来,查看了不少万用表的电路,发现基本上都是在输入端接入了一个全波整流器(5个1N4007搭)或者两个稳压二极管接入地,或者两个结合到一起。
不知道这样的方式用来做是否靠谱?
目前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保护方式,然后IV转换和线性光耦隔离再给到AD。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采样电阻 +线性光耦+运放 送单片机AD

网友A:
注意线性光耦2端需要用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B:
10kV已经不能用常规手段了。数据采集部分不难,常规的前端电路即可,然后用光纤或无线交互数据,只是供电麻烦。用电池供电最简单,用电网供电的话,需要高隔离电压的电源,得用特制的变压器,不论工频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里的变压器都要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线性光耦2端需要用隔离电源模块

谢谢版主~

不需要做高压的保护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不需要做高压的保护吗?

当然要保护,同时要满足隔离耐压要求。

网友C:
采集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主要是供电和数据传递

这个已经不能用通常的办法了,一般的变压器和开关电源完全没法隔离10kV的电压,除非定制,如果不是长期使用的话,电池也蛮好的

数据传递也挺麻烦,一般光耦也不能到10kV,就是光纤和无线了,或者低速的话,红外也不错

楼主:
看来主要问题是供电了,目前的数据是用采集模块采集之后用光纤传给电脑。

网友D:
走光纤或者网线传输。你随便找找变电厂的设备看看就知道了。供电应该不是问题,变电站应该有专门的供电电压口了。用220V就可以,我的假设是指楼主的设备是用在变电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光纤或者网线传输。你随便找找变电厂的设备看看就知道了。供电应该不是问题,变电站应该有专门的供电电压 ...

我们不是用于高压输电领域的。

主要是害怕高压击穿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集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主要是供电和数据传递

这个已经不能用通常的办法了,一般的变压器和开关电源完全没 ...

需要长期使用呢,用电池不太方便。

变压器需要耐压非常高的那种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长期使用呢,用电池不太方便。

变压器需要耐压非常高的那种是吧? ...

通常留取1.5倍余量,即要求15kV的隔离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留取1.5倍余量,即要求15kV的隔离耐压。

好的,谢谢~

网友E:
首先要搞清楚击穿路径是怎么样呢?电流取样一般取低边取样,原边与次边各自生成回路,没有什么大问题,大问题在次边低边用TVS跟大地串结一起,正常工作时,次边各自形成回路,不会流向大地,有异常时,以大地作为参考地,限压在TVS的电压上。关键是高频变压器的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搞清楚击穿路径是怎么样呢?电流取样一般取低边取样,原边与次边各自生成回路,没有什么大问题,大问 ...

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我们这个应用必须从高压端去采样。
现在变压器已经找专门的厂家订购了,耐压能够到40kv。

网友F(2016-10-22):
我遇到的是采用霍尔原理采购电流,通过电池,无线传输。电力行业有人做这类产品。像钳表一样